【匠芯创D133CBS】D133CBS 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1 下载代码仓库

ArtInChip 通过码云提供以下各个仓库。
1.SDK
  • Linux SDK ---- Luban 是 ArtInChip 基于 Buildroot 深度优化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
  • RTOS SDK ---- Luban-Lite 是 ArtInChip 基于 RT-Thread 系统深度优化的 RTOS SDK。
  • Baremetal SDK ---- Baremetal 是 ArtInChip 的嵌入式裸机系统。
选择基于RTOS SDK,下载 Luban-Lite 系统仓库:
下载 Baremetal:
2.文档
git clone https://gitee.com/artinchip/文档仓库名称.git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 d13x-doc 仓库
3.工具

2 基于RTOS的环境搭建

Luban-Lite 是 ArtInChip 基于 RT-Thread 系统深度优化的 RTOS SDK,支持 baremetal 构建模式,支持 freerots, rt-thread 核,支持 rt-thread 生态。

2.1 下载 Luban-Lite

下载 Luban-Lite 的仓库地址为:

2.2 Linux 系统

1.资源库更新
在国内使用 apt 进行软件安装,会经常碰到 http://cn.archive.ubuntu.com/ubuntu 无法访问或者访问速度非常慢,最简单的办法是替换成国内比较快的镜像网站,测试中 mirrors.aliyun.com 的效果很好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中 cn.archive.ubuntu.com 全部更换为 mirrors.aliyun.com
sudo apt-get update
2.安装 scons
scons 是一个开发源码,以 python 语言编码的自动化构建工具,它是 Make 的改进的、跨平台的替代品,因此 Luban lite 选择 scons 作为构建工具, 但同时支持对 Makefile 的调用
sudo apt install scons
3.安装 pycryptodomex
pycryptodomex 是 python 的一个加密库,可以通过用 pip 安装 whl 文件, 也可以通过源码进行编译安装, SDK tools/env/local_pkgs/ 中内置了 pycryptodomex 源码
两种安装都需要安装 pip 来提供相应的组件, 并且 ubuntu20.04 中默认安装的 python3-pip
sudo apt install pip
cd tools/env/local_pkgs/
tar xvf pycryptodomex-3.11.0.tar.gz
cd pycryptodomex-3.11.0
sudo python3 setup.py install

2.3 Windows 系统

Windows 下对应的各种工具已经存放在 luban-lite/tools/env/tools 目录当中,不需要安装。
在 SDK 根目录下有两个批处理文件来实现命令行的使用方法。
直接双击 luban-lite/win_env.bat 或者 luban-lite/win_cmd.bat 即可,后面所有命令都在该命令行工具中进行操作
ENV 是 RT-Thread 的原生工具,是 SDK 包中集成了编译所需要使用的所有的工具的一种使用方式
直接双击 luban-lite/win_cmd.bat 打开 Windows 的 CMD 命令行工具,后面所有命令的使用和 ENV 相同
CMD 是 windows 的使用环境,除了 SDK 的命令外,还可以使用系统自己安装的工具的命令,因此功能更强大。
在文件夹中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Env 控制台
Env 目录下有一张 Add_Env_To_Right-click_Menu.png(添加 Env 至右键菜单.png) 的图片,如下:
根据图片上的步骤操作,就可以在任意文件夹下通过右键菜单来启动 Env 控制台。效果如下:
【注意】因为需要设置 Env 进程的环境变量,第一次启动可能会出现杀毒软件误报的情况,如果遇到了 杀毒软件误报 ,允许 Env 相关程序运行,然后将相关程序添加至白名单即可。
Env就安装好了,很简单。

2.4 编译 Luban-Lite

scons --list-def //查看有多少配置
D13x 针对不同的封装共开发了两套开发板供用户参考。
笔者这里使用的是 D133CBV-V1.0的封装。
方案的配置对应的是 target/config/d13x_demo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 工程
编译时选择 d13x_demo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
生成固件:output/d13x_demo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images/d13x_demo88-nor_v1.0.0.img
scons --apply-def=11 //选择 10 号配置
scons –menuconfig//配置
在 BSP 目录下打开 Env,然后在使用 scons –menuconfig命令打开配置界面。menuconfig 常用快捷键如图所示:
scons //编译
成功编译打印信息如下。
编译后的固件名称为d13x_demo88-nor_v1.0.0.img

3 固件烧写

ArtInChip 提供两组工具:
  • AiBurn:单机调试刷机工具
  • AiBurnPro:一拖八量产刷机工具

3.1 工具下载

D13x 的相关工具使用 gitee 存储和管理,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进行下载

3.2 刷机

AiBrun 的使用非常简单,选择编译好的镜像,按住“烧录键”启动(上电或者按“重启键”)可直接进入烧录模式。
  • UBOOT 默认接 PA0,上电瞬间或复位后检测;按住 UBOOT 上电或复位,检测到下降沿则进入烧录模式。
设备连接后,选择相应的镜像开始下载镜像。
等待下载完成即可。

3.3 调试串口

烧写镜像完成后可以通过串口进行信息的查看,默认的调试串口配置信息为
  • BaudRate:115200
  • Data bits:8
  • Stop bits:1
  • Parity:None
  • Flow control:None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打印信息如下。

网友:
Linux 系统的搭建还是稍微麻烦
安装 scons
还要安装 pycryptodom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