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 FOR TI 仿真出现如下情况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这个软件做了一个很小的电路,但是就是仿真没结果,也没有波形输出,提示器件悬空实际上应该没有悬空,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如下图:

网友A:
整个直流电源接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

想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直流电源接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 想干啥呢

随便练习练习使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