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533RE开发板测评】07 LCD显示性能杠杠的

楼主:
LCD是嵌入式开发过程中常用屏之一,也是DIY开发者必备屏幕之一,因此本篇测评进行LCD测试,主要看一下H533驱动LCD屏显示的速度

一、所需硬件

1、NUCLEO-H533 开发板

2、2.5寸 TFT-LCD 显示屏(ILI9341驱动芯片)模块

3、8根杜邦线(主要用于与LCD屏连接)

4、Type-C的USB线

二、显示原理

简单地可以理解为LCD屏上有很多个像素点(这些个像素点就像是一个小小的LED灯),把图片的像素点对应屏上像素点,就可以显示对应的图片或者文字。显示原理就不赘述了,网络实在太多了。话不多少,直接上代码测试。

三、代码编写

基本代码都是移植厂家提供的案例,已经有大佬写了轮子,为什么还需要重新造轮子呢?所以,本篇主要显示测试结果。

1、核心代码

就是SPI写数据以及写LCD寄存器的代码,如下: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QD electronic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include "lcd.h"
#include "spi.h"
#include <stdio.h>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画笔颜色,背景颜色
uint16_t POINT_COLOR = 0x0000,BACK_COLOR = 0xFFFF;
uint16_t DeviceCode;

uint8_t LCD_SPI_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xData = 0X00;

#if LCD_FAST_WRITE
    SPI2->CR1 = SPI_CR1_SSI;
    SPI2->CR2 = 1;
    SPI2->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SI;
    SPI2->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SI | SPI_CR1_CSTART;
	while ((SPI2->SR & SPI_FLAG_TXP) == 0);
	*((__IO uint8_t *)&SPI2->TXDR) = TxData;
    while ((SPI2->SR & SPI_FLAG_TXC) == 0);

    SPI2->IFCR = SPI_IFCR_EOTC | SPI_IFCR_TXTFC;
    SPI2->CR1 &= ~(SPI_CR1_SPE);
	return RxData;
#else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LCD_SPI_Handle, &TxData, &RxData, 1, 100) != HAL_OK)
	{
		RxData = 0XFF;
	}
#endif
	return RxData;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2621]@name[/url]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a)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18-08-09
 * [url=home.php?mod=space&uid=665173]@FUNCTION[/url]   :Write an 8-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Command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CLR;
   LCD_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8-bit data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LCD_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data into registers
 * @parameters :LCD_Reg:Register address
                LCD_RegValue: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
 * @name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GRAM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
 * @name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16-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LCD_SPI_WriteByte(Data>>8);
   LCD_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pixel data at a specified location
 * @parameters :x: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Data_16Bit(POINT_COLOR);
}

/*****************************************************************************
 * @name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ull screen filled LCD screen
 * @parameters :color:Filled color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nsigned int i,m;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LCD_CS_CLR;
	LCD_RS_SET;
	for(i=0;i<lcddev.height;i++)
	{
    for(m=0;m<lcddev.width;m++)
    {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eset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ST_CLR;
	HAL_Delay(100);
	LCD_RST_SET;
	HAL_Delay(50);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ET(); //LCD 复位
//*************3.2inch ILI9341初始化**********//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9); //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0
	LCD_WR_DATA(0x12);   //SAP[2:0];BT[3:0] //0x01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26); 	 //3F
	LCD_WR_DATA(0x26);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0);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0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09);
	LCD_WR_DATA(0x5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DATA(0x1B);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E);
	LCD_WR_DATA(0x48);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9);
	LCD_WR_DATA(0x31);
	LCD_WR_DATA(0x37);
	LCD_WR_DATA(0x1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HAL_Delay(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direction(USE_HORIZONTAL);//设置LCD显示方向
	LCD_BL_ON;//点亮背光
	LCD_Clear(GREEN);//清全屏白色
}

/*****************************************************************************
 * @name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LCD display window
 * @parameters :xStar: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Star: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xEnd:the end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End:the end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Star>>8);
	LCD_WR_DATA(0x00FF&xStar);
	LCD_WR_DATA(xEnd>>8);
	LCD_WR_DATA(0x00FF&xEnd);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Star>>8);
	LCD_WR_DATA(0x00FF&yStar);
	LCD_WR_DATA(yEnd>>8);
	LCD_WR_DATA(0x00FF&yEnd);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
 * @name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 coordinate value
 * @parameters :Xpos: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pos: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LCD_SetWindows(Xpos,Ypos,Xpos,Ypos);
}

/*****************************************************************************
 * @name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the display direction of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irection:0-0 degree
                          1-90 degree
													2-180 degree
													3-270 degre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lcddev.wramcmd=0x2C;
	switch(direction){
		case 0: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_WriteReg(0x36,(1<<3)|(0<<6)|(0<<7));//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1: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_WriteReg(0x36,(1<<3)|(0<<7)|(1<<6)|(1<<5));//BGR==1,MY==1,MX==0,MV==1
		break;
		case 2: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_WriteReg(0x36,(1<<3)|(1<<6)|(1<<7));//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3: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_WriteReg(0x36,(1<<3)|(1<<7)|(1<<5));//BGR==1,MY==1,MX==0,MV==1
		break;
		default:break;
	}
}

2、测试代码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MX_SPI2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main_test(); 		//
    Test_Color();  		//
    Pic_tes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
  /* USER CODE END 3 */
}

四、下载验证

现象:

fdbb67339ad48a3e231114caf4dbe9e3

显示文字、颜色、STM32LOGO图片;

可以看出基本上刷颜色不到1s就刷满一屏了。STM32LOGO (240*240*2字节)刷一屏,也花了不到1s时间,相比之前使用STM32L4R5的颜色和图片测试,大夫提高刷新率。

工程:

网友: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