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MOS子电路

楼主:
1、MOS作为开关

对于N管来说,漏极或源极端点取决于电位高低,导通电阻主要取决于沟道电阻,在开关导通状态沟道电阻很小,开关断开状态沟道电阻很大,因此栅极电压Vgs很大,MOS管工作在非饱和区

应用在如下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抱歉我回复没有营养,单纯是为了积分,然后用积分来获得学习资料以用来学习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回复没有营养,单纯是为了积分,然后用积分来获得学习资料以用来学习电子

加油,一起学习

网友:
MOS二极管/有源电阻

1、当MOS管的栅极和漏极接到一起时,I-V特性实质上类似于一个PN结二极管,因此称为MOS二极管,MOS二极管被用作电流镜的一个元件和电平转换;

栅极接到漏极确保MOS管工作在饱和区,此时沟道跨导变为沟道电导,MOS二极管等效为电流源和小信号电阻,沟道电阻大小近似为1/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