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噪声原理及应用

楼主:
一、运放的噪声产生原理

本底噪声,当所有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被恰当端接时,电路中存在的噪声称之为本底噪声,这个噪声决定了运放可以处理的最小信号,需要处理的信号叠加在运放本底噪声之上;

噪声的单位,以每平方根Hz的电压和电流V/\sqrt{Hz}

二、运放噪声的分类

散弹噪声也称肖特基噪声,是由导体内部自由带电粒子运动产生的,特征:总是和电流的流动有关,与温度无关,有一个均匀的功率谱;

热噪声,也称约翰逊噪声,由导体中的电子热扰动产生的,是由热产生的,特征:也有一个均匀的功率谱;

闪变噪声,也称1/f噪声,与半导体的制造工艺有关,特征:随频率的增加而下降,与电子器件的DC电流有关;

突发噪声,也称爆裂噪声,隅半岛特材料的缺陷和重离子注入有关,特征:离散的高频脉冲;

雪崩噪声,pn结工作在反向击穿方式产生的,pn结在反向电场作用下电子运动撞击原子时,可以产生新的电子空穴对,因为这种碰撞是随机的但是强度较大。

三、运放的噪声是有以上一种或多种噪声合成的,因此有另外一种表示方法,称之为颜色,因为这些噪声所处的频率都确定噪声来自运放内部;

白噪声,频率谱和功率谱为常数的噪声,或者说白噪声的谱和频率无关;

粉噪声,在每倍频具有相等的能量,粉噪声的幅度随频率以对数下降;

红棕噪声,由有-6dB/倍频的频率响应和1/f^2的频率普。

1、噪声的单位为什么是V/\sqrt{Hz}或者A/\sqrt{Hz},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其物理意义是什么?

2、运放的噪声该如何测试出来,如何搭建这个测试平台?

3、基于同相运放和反向运放的噪声增益都是1+R2/R1,这个噪声增益是放大输入失调电压的,而输入失调电压是定义在同相输入端的电压,所以说输入失调电压(噪声)的增益就是一个理想同相放大器的信号增益,除了这个输入失调电压其他噪声是定义在运放的哪个输入端的?

网友:
【噪声的单位为什么是V/\sqrt{Hz}或者A/\sqrt{Hz},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其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不是噪声的单位。

【这个是怎么得来的?】,你先要了解什么是【谱】,然后了解什么是【谱密度】,才能够知道这个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白噪声、粉红噪声……都是从光谱学中借来的名词。你若是对你copy的白噪声粉红噪声定义理解了,也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得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