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H533RE通过I2C读取X-NUCLEO-IKS4A1数据

楼主:
一、X-NUCLEO-IKS4A1

产品概述

X-NUCLEO-IKS4A1是一款运动MEMS和环境传感器评估板套件。

该扩展板支持应用开发,具有传感器HUB(LSM6DSO16IS和LSM6DSV16X)、相机模块集成和Qvar触摸/滑动手势(借助配备的电极)等功能。

还可以集成IR传感器进行存在和运动检测。

  • 所有功能

    • LSM6DSO16IS:MEMS 3D加速度计 + 3D陀螺仪 与ISPU(智能处理单元)
    • LIS2MDL:MEMS 3D磁力计
    • LIS2DUXS12:超低功耗MEMS 3轴加速度计
    • LPS22DF:低功率和高精度MEMS压力传感器,260-1260 hPa绝对数字输出气压计
    • SHT40AD1B
    • STTS22H:低电压,超低功耗,0.5°C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 LSM6DSV16X:MEMS 3D加速度计+ 3D陀螺仪 ,内嵌传感器融合、AI、Qvar
    • DIL 24引脚插座,可用于额外的MEMS适配器和其他传感器
    • 配备Qvar触摸/滑动电极
    • 兼容MIPI I3C®,支持与LIS2DUXS12、LSM6DSV16X和LPS22DF通信

二、创建工程流程

因为STM32上有X-NUCLEO-IKS4A1相关的例程,需要先通过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manager页面选择X-CUBE-MEMS1下载相应的固件代码

通过选项select components进入下面的界面

将与MEMS相关的选项选上并将IKS4A1选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先选好I2C和需要的串口才可以在上图中I2C和USART映射到后面选项框Found Solutions,然后如上图配置并配置好时钟就可以使用例程了

本来想使用这个板子体验一下I3C,但做例程时间不够了只能先试一下I2C。

三、实验现象

337ba38d945e5937972cf2b4f18fc803

8 X-NUCLEO-IKS4A1体验.zip

网友A:
需要先选好I2C和需要的串口才可以在上图中I2C和USART映射到后面选项框Found Solutions,然后如上图配置并配置好时钟就可以使用例程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选好I2C和需要的串口才可以在上图中I2C和USART映射到后面选项框Found Solutions,然后如上图配置并配 ...

可以动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