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标志物检测仪拆解赏析(可能是国内独家拆解 德国制造?)

楼主:
    话说这上面带个生化物标志,好像还能正常使用,电子地摊上好奇捡回来玩的,拆开后发现里面非常复杂和精密,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拍照和发上来和大家一起观摩吧。发现这货是德国制造,而且貌似使用也不简单,按次收费的?

网友A:
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从名称上还是不理解干什么用的。

网友:
板子上的元件排列的真工整,看着太舒服了

网友:
嗯,够复杂,够高端。

网友:
心脏标志物是什么指标,发现外国机器都喜欢自检,是真的硬件自检

网友B:
牛呀 ,没听说过这个仪器

虚线框真的爱了。感觉很高手做的板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从名称上还是不理解干什么用的。

我估计哈,是从心脏部位取出部分组织细胞,然后放到试纸上,用这个机器的传感器来检测分辨,病理情况,因为在下面那个部分我看到了一个类似于摄像头的镜片东西,你仔细看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哈,是从心脏部位取出部分组织细胞,然后放到试纸上,用这个机器的传感器来检测分辨,病理情况,因 ...

这机器要是能分析病例,那确实也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呀 ,没听说过这个仪器 虚线框真的爱了。感觉很高手做的板子啊。

理解有点偏了,这里其实是要装个屏蔽框,但是实际没有装,所以看到了虚线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解有点偏了,这里其实是要装个屏蔽框,但是实际没有装,所以看到了虚线框

嗷 ,我以为是划分电路单元,花了一个虚线框,看来“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机器小小的一个测量的精度咋样?内部电路板的做工看着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