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智能控制MCU 匠芯创D133CBS] 4- BUG 反馈 (SDK lunch11 包更新错误)

楼主:
概述

在使用Luban-lite v1.0.5 提交记录为cf270df8d6f8bf0dc1fd9fe250afe5c793076f43 前的SDK在更新软件包更新时出现更新错误。

错误原因猜测: 在更新软件包的时候,env工具构建上下文的时候错误的将littlefs 当作了 package.json 的目录

而实际地址应该为littlefs的上一级。

复现步骤

1 - 获取最新的SDK

git clone

2- 打开win_env.bat, 执行 lunch 11

3- 执行 pkgs --update

网友A:
SDK lunch11 包更新错误,还有这事,该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K lunch11 包更新错误,还有这事,该咋整

RTT提供了软件包的服务,这个问题是,比如说你想开发一个湿温度传感器,然后你只需要在包管理器里找到这个驱动代码,直接集成在你的项目里即可,不需要手动去便携这个驱动. 目前它个会导致无法使用软件包服务. 只能等厂家解决或者使用笨的办法手动把那个配置文件放到报错的那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