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设计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在输出端带满载的时候,下电后会出现回闪问题

楼主:
上述是电源主要电路,使用的UC2844芯片搭建的。就是+5V电压输出带满载的时候,下电后会出现一个脉冲,其余输出绕组也受这个影响存在这种复电。

然后测试了UC2844芯片的VCC引脚供电电压波形和直流母线电压P波形,发现VCC在下电后不是一直下降,而是有一个类似回冲的电压波形,正好出现时间和输出电压复电脉冲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在模拟版面你发过相同内容的一帖。在那帖的22楼我问你:“你知道UC3842这个系列芯片的启动过程么?”你并没有回答。

网友:
在那帖的23楼我还说:“弄清楚芯片如何启动的过程,我才好为你讲解18楼波形,为何会重新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版面你发过相同内容的一帖。在那帖的22楼我问你:“你知道UC3842这个系列芯片的启动过程么?&rd ...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引脚供电,进行预启动,芯片工作后输出PWM波形,再由变压器的7,8引脚进行供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 ...

看来好像是知道的。那么,可以细讲一下本帖第三幅图中的波形。且待我在第三幅图中画出时刻来。

网友C:
我能想到的是2点,

1,你的负载是不是纯电阻。

2,UC2844很多厂家都做,你不行换一个大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想到的是2点, 1,你的负载是不是纯电阻。 2,UC2844很多厂家都做,你不行换一个大厂的。

是纯电阻负载

网友:
这是你贴出来的波形原图。
图中我标出了几个时刻,分别是t1、t2……t6。时刻t1之前,绿色波形(直流母线电压)已经有至少10秒时间保持为零。你的反激开关电源已经彻底停止工作。
时刻t1,直流母线电压极其迅速上升,达到约560V。这只可能是机械开关又开通,因为C22和C23容量相当大,达到150uF。除了交流市电,其它设备不可能使这么大的电容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 ...

时刻t2,直流母线电压经四个75千欧电阻对C40充电,VCC开始上升。此时芯片还没有开始工作,当然功率开关管也没有工作(关断),变压器也没有输出。

时刻t3,C40充电完成,芯片开始工作,功率开关管工作,变压器工作,7脚和8脚经二极管D5为C40供电。你的机械电源开关可能已经关断,因为直流母线电压有一个很小的下跌。

时刻t3到时刻t4,芯片工作,功率开关管工作,变压器四个次级均有正常输出。这段时间里面你的反激开关电源工作靠的是C22和C23中存储的电能。由于C22C23容量相当大,所以你的反激开关电源从波形上看,又工作了4.5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 ...

时刻t4,C22C23存储的能量已经释放差不多,两端电压迅速下降,但t4到t5这段时间,VCC仍保持,芯片仍输出,功率开关管也间歇导通。时刻t5,芯片停止工作,功率开关管关断,变压器无输出(也不再为芯片供电),所以直流母线电压得以保持在略小于200V的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 ...

时刻t5到时刻t6,开关电源不工作,也就不为VCC供电,故VCC迅速下降。

但C22C23两端仍有近200V电压,此电压将通过四个电阻为C40充电。但因此时C22C23两端电压比560V为低,所以VCC充电电压上升曲线的斜率要比较小。看图中A段曲线和B段曲线斜率就知道。

VCC上升到一定程度,芯片重新开始工作,但此时直流母线电压相当低,功率开关虽导通了一下,但变压器各绕组电压均相当低,不能为VCC供电,所以VCC随即下跌。VCC充电曲线C处斜率更小,就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断电后出现的问题,不是启动阶段的,这个芯片基本上是先由交流电整流后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后到VCC ...

你的“回闪”问题,在8楼我判断是机械开关曾短暂接通所造成的。是否如此,可以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刻t5到时刻t6,开关电源不工作,也就不为VCC供电,故VCC迅速下降。 但C22C23两端仍有近200V电压,此 ...

好的老师明白了大概过程和原因,这边再说明一下,t1-t3时刻是我给电源上电,t4-t6是下电阶段,中间就是电源运行,不是t1一开始就下电的。这种残压给电容继续充电,有啥解决办法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刻t4,C22C23存储的能量已经释放差不多,两端电压迅速下降,但t4到t5这段时间,VCC仍保持,芯片仍输出 ...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问题了,感觉就是提高启动电容容量以及减缓充电电流速度导致的,但是又产生新问题就是偶尔会出现电源上电后芯片打嗝保护或者直接不起机的问题,所以这个方法被抛弃了,更改电解电容并联的4个平衡电阻R100等阻值变小,增加电容泄放速度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 ...

【更改电解电容并联的4个平衡电阻R100等阻值变小,增加电容泄放速度可以嘛】

减小R100等四个电阻,将使正常工作时开关电源耗散的功率变大,效率降低,发热增加。所以减小R100等四个电阻并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 ...

2844这个芯片,开关电源上电后并不工作,消耗电流很小,一般1mA以下。上电后C40由R26等四个电阻充电,两端电压逐渐升高。C40两端电压达到16V后芯片开始工作,输出PWM脉冲,此时2844消耗的电流要大得多,为十几mA到几十mA(所以C40两端电压降低,但2844仍可工作),反激开关电源开始工作。反激开关电源开始工作后,C40改由变压器7/8引脚绕组经二极管D5整流充电,维持芯片输出PWM脉冲。反激开关电源开始工作后,R26等四个电阻就没有用了,不过为电路简单,也不必将其去掉,反正这四个电阻消耗功率也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 ...

开关电源下电后,交流市电停止为C22C23充电(正常工作时每10ms充电一次),而开关电源仍对负载输出电能,故C22C23两端电压降低,开关电源输出也降低,变压器7/8引脚之间绕组电压也降低,C40两端电压也降低。当C40两端电压降低到10V,芯片停止工作。芯片供电16V开始工作,10V停止工作,是芯片设计时就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 ...

但是,芯片供电电压(C40两端)降低到10V以下,C22C23并没有完全放电,两端电压可能相当高(只不过不能维持开关电源正常工作了)。所以开关电源停止工作后,C22C23将通过R26等四个电阻向C40充电。C40两端电压达到16V时,芯片又开始输出PWM脉冲,开关电源工作。但此时C22C23两端电压已经无法使开关电源输出足够电压使7/8引脚之间绕组对C40充电。C40两端电压下降到10V时,芯片停止工作,开关电源停止工作。如果C22C23上残余电压高于16V,就会又一次对C40充电(当然充电到16V时间要长得多)。C40两端电压上升到16V,芯片再一次工作,开关电源再一次工作。这就是你的反激开关电源下电后发生“回闪”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将启动电阻R26,R91等四个电阻由75K改成100K,同时C40容值由47uF改成100uF后,没有这个 ...

显然,你把C40容量增加后,下电之后芯片维持工作的时间会变长,开关电源工作的时间也会变长,电容C22C23放电会放得更彻底(电压降落得比较多)。所以“回闪”消失了。

至于改变C40和R26等四个电阻后“不起机”,很可能是因为你把R26等四个电阻改大了,C40充电时间太长造成的。须知上电后芯片并不是不消耗电流,而是消耗1mA左右。你的直流供电据说是500多V,R26等四个电阻改成100千欧后,上电后对C40的充电电流为1.25mA(500V/400千欧)。如果芯片消耗电流为1.25mA,那么你的反激开关电源永远起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把C40容量增加后,下电之后芯片维持工作的时间会变长,开关电源工作的时间也会变长,电容C22C23 ...

那这种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比如减小C22,C23电容容值嘛?

网友:
鐚滀綘鍠滄

网友B(2024-10-16):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