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3、PCB 打样

楼主:
要开始准备打样了

项目本身是需要单独打板的,可以与主控板进行插接组装,板载幻彩led和显示旋钮等模块,省去连线的麻烦与杂乱

主控板的引脚也都重新引出来了

传感器计划采用磁吸堆叠的方式,,方便扩展

网友A:
这个传感器也有3D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也有3D模型?

目前我还没找到,不过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还没找到,不过不影响

那PCB 3D图上那个圆环柱体是什么?

网友:
磁吸堆叠的话磁铁放在哪里啊?外壳的结构件上?

网友:
顶针一般如何固定?是不是也是那种母头和公头搭配的更好?这种测试点时间长磨损氧化严重

网友:
感觉不对劲,这两个黑色的排针母头如何焊接,通孔的焊盘会和旋钮冲突吗

网友C:
按照半径,那个三极管可能有一个管脚也会收到影响,焊接焊盘和旋钮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半径,那个三极管可能有一个管脚也会收到影响,焊接焊盘和旋钮有冲突。

旋钮会有冲突,不过影响不大,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钮会有冲突,不过影响不大,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搜嘎,那最好了,直插焊盘有小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