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2导通Q1截止时,电容两端电压是否相等的疑惑

楼主:
如上图,为一个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U3为电池电量通过LED灯显示,有疑惑的点麻烦大家给看看。

我分析Q1和Q2的作用是只要有USB5V接入,U3是不起作用的:

(1).当USB接入、Q2导通,S_CTRL接通,Q1关断,U3的2脚被悬空,U3不工作;

(2).当USB接入、Q2导通,S_CTRL不接通,Q1关断,U3的2脚被悬空,U3不工作;

问题:

1.既然U3不起作用为何D2 D3 D4灯不亮,D1连接的灯亮?

2.上述情况时,有时测的A点的电压是3.49V(此时D2 D3 D4对应连接的LED均不亮),有时测的0.42V/0.38V(此时D2 D3 对应连接的LED均亮),当为何出现不同情况?

这而我的理解是只要Q1关断,C5两端电压是相等的,也就是A点电压等于BAT_IN。

感谢~

网友:
【1.既然U3不起作用为何D2 D3 D4灯不亮,D1连接的灯亮?】

D1联接的灯亮,可能是U1的1脚低电平,电流从V_LED经红色发光管、R12、二极管D1、U1的1脚到地。

网友A:
【有时测的A点的电压是3.49V(此时D2 D3 D4对应连接的LED均不亮),有时测的0.42V/0.38V(此时D2 D3 对应连接的LED均亮),当为何出现不同情况?】

A点电压为零点几伏特,那就是Q1已导通,当然Q2此时关断。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测的A点的电压是3.49V(此时D2 D3 D4对应连接的LED均不亮),有时测的0.42V/0.38V(此时D2 D3 对应连 ...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

1、同样的操作:接入USB,接通S_CTRL,此时Q2的1脚为5V,BAT_IN端是4.2V,为何测得A点的电压不一样?(有时测的A点的电压是3.49V,有时测的0.38V)

2、我的理解只要USB接入,Q2导通,Q1处于关断状态,请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 1、同样的操作:接入USB,接通S_CTRL,此时Q2的1脚为5 ...

【2、我的理解只要USB接入,Q2导通,Q1处于关断状态,请问对吗?】

我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 1、同样的操作:接入USB,接通S_CTRL,此时Q2的1脚为5 ...

【1、同样的操作:接入USB,接通S_CTRL,此时Q2的1脚为5V……】

这就不对。USB接入,Q2就应该导通,Q1关断,A点就不可能为低电平。更何况据你说有两个LED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同样的操作:接入USB,接通S_CTRL,此时Q2的1脚为5V……】 这就不对。USB接入,Q2 ...

感谢maychang前辈的指导。

理论分析Q1关断,A点不应该是高电平,但目前测的是A点的电平为0.42V,这样U3工作,才有LED灯亮。

按照理论分析,A点高电平(较早时测得同一个板记录为3.49V),U3不工作,才有LED灯不亮。这种情况目前再没有测到,所以才有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maychang前辈的指导。 理论分析Q1关断,A点不应该是高电平,但目前测的是A点的电平为0.42V,这样U ...

【理论分析Q1关断,A点不应该是高电平】

不对。

Q1关断,A点就应该是高电平。其漏极是由U3的2脚(GND)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分析Q1关断,A点不应该是高电平】 不对。 Q1关断,A点就应该是高电平。其漏极是由U3的2脚(G ...

maychang老师:

1.Q1关断,A点电压为高电平,大概为C5上端的电压,这么理解对吧?

2.刚做了几个实验,U3的工作状态跟BAT端电池的电量也有关系。但测量了几组,发现A点的点位也就是0.3V~0.6V。我再摸索一下。

再次感谢您老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 1.Q1关断,A点电压为高电平,大概为C5上端的电压,这么理解对吧? 2.刚做了几个实 ...

【Q1关断,A点电压为高电平,大概为C5上端的电压,这么理解对吧?】

对的。

网友:
可能是Q1的漏电流引起上述A点电位的变化。

查2N7002的数据手册,当VGS=0时,漏极电流IDSS在25°时的最大值为1微安,但是这个电流随温度的变化很大,在125°时可最大到500微安。而HM1160的正常工作电流只有10微安,所以当温度上升后,很可能Q1的漏电流已经足够HM1160启动工作了。

网友:
为了检查或证实上述猜想,可以对Q1略为加热(用烙铁靠近或吹热风),观察A点的电位。

网友:
如果证实是Q1的漏电流的影响,修改的方法是在U3(HM1160)的1、2两脚之间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使Q1的漏电流在此电阻上的压降低于U3的启动电压。

网友:
就不应该用万用表来测试A点电压

相当于A点接了电阻到地

电容可以充电了,A点电位当然就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