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科技F28335开发板每次上电复位后数码管都会显示,如何熄灭它?

楼主:
首先,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烧写了如下的代码进FLASH:
void main()
{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SMG_Init();

}
数码管虽然熄灭了,但是我观察到是亮过之后再熄灭的。当我把SMG_Init();注释掉之后再次烧写进FLASH,数码管再次亮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硬件的问题,,软件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问题,,软件改不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硬件应该默认上电就给数码管供电了,单片机初始化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你就算失能数码管,也会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应该默认上电就给数码管供电了,单片机初始化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你就算失能数码管,也会闪一下。

明白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个就是上电速度与程序运行之间的时间差,硬件初始状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