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有哪些分类?

楼主:
Linux驱动分为三个基础大类: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网络设备驱动。

1.字符设备(Char Device)

  • 字符(char)设备是个能够像字节流(类似文件)一样被访问的设备。

  • 对字符设备发出读/写请求时,实际的硬件I/O操作一般紧接着发生。

  •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通常至少要实现open、close、read和write系统调用。

  • 比如我们常见的lcd、触摸屏、键盘、led、串口等等,他们一般对应具体的硬件都是进行出具的采集、处理、传输。

2.设备(Block Device)

  • 一个块设备驱动程序主要通过传输固定大小的数据(一般为512或1k)来访问设备。

  • 块设备通过buffer cache(内存缓冲区)访问,可以随机存取,即:任何块都可以读写,不必考虑它在设备的什么地方。

  • 块设备可以通过它们的设备特殊文件访问,但是更常见的是通过文件系统进行访问。

  • 只有一个块设备可以支持一个安装的文件系统。

  • 比如我们常见的电脑硬盘、SD卡、U盘、光盘等。

3.网络设备(Net Device)

  • 任何网络事务都经过一个网络接口形成,即一个能够和其他主机交换数据的设备。

  • 访问网络接口的方法仍然是给它们分配一个唯一的名字(比如eth0),但这个名字在文件系统中不存在对应的节点。

  • 内核和网络设备驱动程序间的通信,完全不同于内核和字符以及块驱动程序之间的通信,内核调用一套和数据包传输相关的函(socket函数)而不是read、write等。

  • 比如我们常见的网卡设备、蓝牙设备。

网友A:
Linux驱动又具体包含三种:一般后两种,处理器厂家都会提供BSP支持包,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开发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字符设备。  字符设备驱动:大部分都是字符设备,如GPIO、LED、串口、蜂鸣器、声卡等 块设备驱动:存储设备,如U盘、硬盘、TF卡等 网络设备驱动:通信设备,如wifi、以太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驱动又具体包含三种:一般后两种,处理器厂家都会提供BSP支持包,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开发中涉及最多的 ...

说的非常好呀。。。。。。。。。。。。。

感谢分享。。。。。。。。。。。。。。。。。。。。。。。。。。。。。。。

网友:
老内核得说法了吧。新的也大致这样分,但是好像意义不是很大了,都是基于内核框架,比如SPI,I2C都有自己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