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H533RE通过I2C使用u8g2库

楼主:
一、搭建工程流程

1、STM32CubeMX选项如下图

通过硬件I2C使用U8G2库

二、实验现象

bc7a214925175892995a3893b371d064

网友A:
U8G2库的库大概需要多少内存空间?看样子RB就能能放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G2库的库大概需要多少内存空间?看样子RB就能能放下

之前用U083RC做过,flash占21k左右,ram占10k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U083RC做过,flash占21k左右,ram占10k左右

U8G2库随时比较小的,看这个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G2库随时比较小的,看这个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熟悉的话,用来做项目的开发速度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