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 D PHY VOD0 VOD1不对称问题

楼主:
CLK和DATA差分线,和差分对间走线等长,不排除核心板地受SW类开关电源影响,请教下有更好的修改建议吗

网友:
如果怀疑是由于SW类开关电源影响

只是建议:

可以考虑用多点接地加强地线。
在SW类开关电源和核心板间用去耦电容,建议使用0.1uF和10uF的电容,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

对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线进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