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赛博竖笛 初次打板尝试

楼主:
第一次打板尝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下图:

总体测试结果(0820):
1、屏幕 正常点亮
2、按键 有一个接触不良(结构问题) 其余正常
3、midi与蓝牙midi 均正常发声工作
4、摇杆由于原理图错误不能工作
5、气压传感器正常 能吹响
6、 网上买的嘴吹和气管正常可用
目前已发现的错误:
1.摇杆原理图错误,飞线可破,果然还是不能过于相信网上来路不明的库,有官方认证或者自己认证过的才能放心用,下一板已经修正;
2.IO38用于连接了板子上的RGB灯,之前没有自己观察,不细心的错误!已经将按键IO换成其他的;
3.按键腿与摇杆背面的金属接触导致接触不良,这种错误不做实物很难发现,初步决定贴上绝缘的材料即可;
不能称为错误的小问题:
1.按键太硬,按一个没问题,同时按下七个太得需要大力金刚指了,换更软的按键(不断尝试知道找到满意的)
2.结构上不太好做外壳,挑战很大,气压模块和MIDI模块还没想好怎么固定
3.MIDI的延迟比较高,做为乐器对操作延迟还是很敏感的,还需要想办法优化逻辑

网友A:
赛博竖笛,一共7个按键对应七个孔,不过变化里面还有好多气流的强弱的,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
而且感觉用电容触摸按键比较好,这样省力一点

网友:
都很卖力啊。看来都是冲着大奖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赛博竖笛,一共7个按键对应七个孔,不过变化里面还有好多气流的强弱的,这个怎么弄啊

还有一个气压传感器我没拍进去 通过吹气气压变化来实现气流强弱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气压传感器我没拍进去 通过吹气气压变化来实现气流强弱监测

这创意确实666!

网友:
MIDI很好玩,我之前玩过Adobe的那个软件,奈何没有音乐细菌,搞不来啊

网友:
速度真快啊,我的板子估计这周末才能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