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33RE测评】09 USB功率仪粗略测试单片机运行功率

楼主:
通过USB功率仪可以直观观察开发板运行功耗

开发板STM32H533RE运行频率在200MHhz

开发板200MHhz运行功耗为0.5W左右

开发板复位运行功耗为0.4W左右

测试视频:

功耗测试

总结:

单片机在运行和复位过程中功率有明显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能大概量化,具体测试需要专业仪器测试

网友A:
这个测量的是整板的功耗。芯片功耗应该会比这个低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量的是整板的功耗。芯片功耗应该会比这个低不少。

找个高精度万用表串联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测试芯片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高精度万用表串联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测试芯片功耗

可以看看原理图,有些板子有直接测量芯片功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