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

楼主:
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

想要实现超声波输出的时候 ,DC降压不会受到干扰 ,不会因为电压不足  ,中断输出 。 适配器规格是DC18V 5A,用的降压芯片是如韵的CN3763(满载可以输出4.8A)
接入适配器的时候有两种情况,插适配器但是不启动机器那就是单纯的充电,如果启动机器那就是由适配器供电,控制MOS管(AO3401后面改成ID电流40A的了)把电池断开。

用适配器供电的时候,发现超声输出工作一段时间,会超声输出中断,用电池就不会中断,所以已经锁定是超声长时间输出已经干扰到3763降压芯片,导致没有输出,那我在适配器接入typec口再另外搞一个降压模块,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接入18V适配器,且没有启动触摸信号的时候,用3763降压芯片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继续原来的电路

2.接入18V适配器,且有启动触摸信号的时候,用图片这个购买的模块给系统供电

方案是否可行?是不是要加入两组mos进行控制?怎么控制?画个草图

网友:
疑问:

用适配器供电的时候,发现超声输出工作一段时间,会超声输出中断,用电池就不会中断,所以已经锁定是超声长时间输出已经干扰到3763降压芯片,导致没有输出,,,,

为什么这样判断?

网友A:
图中D104的作用是啥呢

D101和D102的并联效果会很好吗

电路奇奇怪怪的,先检查下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D104的作用是啥呢 D101和D102的并联效果会很好吗 电路奇奇怪怪的,先检查下电源的输出功率

D104是隔离  防止电池电压反灌到LED指示电路

D101 D102是参考电路

网友:
好好看看,这个CN3763芯片的手册吧,是3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输出电压范围:0V-12.6V
输入电压范围:6.6V-30V
最大充电电流: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