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报告汇总

楼主:
一 、3-5分钟短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40788

(1)简短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disk0,是一个Python 的初学者,也是micropython 和circuitpython 的爱好者

(2)展示任务所用全部物料实物

(3)设计思路(用下单器件的哪些模块实现了哪些功能)

    主要使用使用CPX 的板载传感器(温度,亮度,三轴,蜂鸣器)完成 指定的任务

(4)各任务功能演示,需要在对应视频片段开始前,说明对应任务名称

    详见视频介绍

二、任务实现详情

    任务对应帖子如下: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开箱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9907-1-1.html

任务清单:

一、入门任务(必做):开发环境搭建,板载LED点亮

IDE

开发环境最早计划使用习惯的Thonny,但是后来发现我手里的CPX 在Thonny中,调试存在问题,后来使用官方推荐的Mu

CircuitPython下载

首先到官网下载UF2文件 https://circuitpython.org/board/circuitplayground_express/

P.S. 不建议使用 CHINESE (PINYIN) 版本哦,因为并不是汉字的系统,而是拼音字母,是非常可怕的

CircuitPython烧录

双击 开发板中心的 RESET 按键,板载的10个彩色灯珠(neopixel)会闪烁,最后停留在全部绿色的状态

这个时候 打开 我的电脑,会发现有一个 CPLAYBOOT 的盘

双击进入,把下载的UF2 文件复制,就会自动烧录了

烧录完成后,重启启动开发板,开启 Mu,就可以在状态栏看到已经成功连接了

CPX 有两种(LED 和 neopixel)一共 12颗灯珠。

其中 USB 口右侧的On 是电源指示灯,一般不用于编程。

所以本次任务,编程对象是 USB 口左侧的 D13 的LED灯珠。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while True:
    print("Hello, EEworld!")
    led.value = not led.value
    time.sleep(0.5)

主要逻辑

初始化LED灯后,在大循环中,打印一段内容,并 改变 led的value也是就是灯的亮和灭,最后sleep 进入下一次循环

尾巴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为什么D13 针脚没有出现在代码中?

让我在交互环境中运行

 import board;help(board)

你会看到CircuitPython 已经对主板的一些定义和别名

这就是没有出现D13的原因。

不仅是LED,其他的一些板载传感器也都已经被CircuitPython定义好了,更多的大家可以自己查看。

这,也是我为何是喜欢CircuitPython的原因之一。

基础任务一(必做):控制板载炫彩LED,跑马灯点亮和颜色变换

任务理解

任务中的 “炫彩LED”,是指 NeoPixel 灯带,虽然有10颗灯珠,其实只使用了MCU的一个IO,而且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任何一个的颜色和明暗。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 自定义常量
BOARD_NEO_QTY = 10
BOARD_NEQ_BRI = 0.008

RED = (255, 0, 0)
YELLOW = (255, 150, 0)
GREEN = (0, 255, 0)
CYAN = (0, 255, 255)
BLUE = (0, 0, 255)
PURPLE = (180, 0, 255)
WHITE = (255, 255, 255)
OFF = (0, 0, 0)

# 初始化 NeoPixel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BOARD_NEO_QTY, brightness=BOARD_NEQ_BRI,auto_write=False)

# 每0.5秒,按顺序改变一个灯珠的颜色
def color_chase(color, wait):
    for i in range(10):
        pixels[i] = color
        time.sleep(0.1)
        pixels.show()
    time.sleep(0.4)

while True:
    color_chase(RED, 0.1)
    color_chase(YELLOW, 0.1)
    color_chase(GREEN, 0.1)
    color_chase(CYAN, 0.1)
    color_chase(BLUE, 0.1)
    color_chase(PURPLE, 0.1)
    color_chase(OFF, 0.1)

主要逻辑

1. 导入必须要库 time board 和主角 neopixel

2. 定义项目常量:灯珠数量,亮度 和颜色

3. 初始化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BOARD_NEO_QTY, brightness=BOARD_NEQ_BRI,auto_write=False)

4. 定义跑马灯 函数

5. 大循环 中 切换不同的颜色,最后关闭

展示

请参考展示视频

基础任务二:监测环境温度和光线,通过板载LED展示舒适程度

任务理解

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A9 和 光线传感器 A8 ,都已经集成在了主板,获取两个传感器的值映射到NeoPixel灯带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analogio
import simpleio
import adafruit_thermistor

# 自定义常量
BOARD_NEO_QTY = 10
BOARD_NEQ_BRI = 0.008

RED = (255, 0, 0)
YELLOW = (255, 150, 0)
GREEN = (0, 255, 0)
CYAN = (0, 255, 255)
BLUE = (0, 0, 255)
PURPLE = (180, 0, 255)
WHITE = (255, 255, 255)
OFF = (0, 0, 0)

# 灯带初始化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BOARD_NEO_QTY,brightness=BOARD_NEQ_BRI,auto_write=False)
pixels.fill((0, 0, 0))
pixels.show()
# 传感器
sensor_light = analogio.AnalogIn(board.LIGHT)
sensor_temp = adafruit_thermistor.Thermistor(board.TEMPERATURE, 10000, 10000, 25, 3950)

# 定义颜色序列
brightness_colors = [GREEN, YELLOW, RED]
temperature_colors = [BLUE, YELLOW, RED]
while True:
    # 获取环境的亮度和温度
    peak_light = simpleio.map_range(sensor_light.value, 2000, 62000, 0, 5)
    peak_temp = simpleio.map_range(sensor_temp.temperature, 33, 33.5, 0, 5)
    print("light.value:", sensor_light.value)
    print("--peak_light ", int(peak_light))
    print("temp.value:", sensor_temp.temperature)
    print("**peak_temp ", int(peak_temp))

    # 右侧灯珠表示 亮度
    for i in range(0, 5, 1):
        if i <= peak_light:
            pixels[i] = GREEN
            if peak_light > 2 and i >= 2:
                pixels[i] = YELLOW
            if peak_light > 3 and i >= 3:
                pixels[i] = RED
        else:
            pixels[i] = OFF

    # 左侧灯珠表示 温度
    for j in range(9, 4, -1):
        if j >= 9 - peak_temp:
            pixels[j] = BLUE
            if peak_temp > 2 and j <= 7:
                pixels[j] = YELLOW
            if peak_temp > 3 and j <= 6:
                pixels[j] = RED
        else:
            pixels[j] = OFF
    pixels.show()

    time.sleep(0.1)

主要逻辑

1. 初始化传感器前的部分,和前面是基本一致

2. 初始化 光线传感器 和 温度传感器

3.1 大循环 中,首先把两个传感器的值 在 范围内映射到 5 个灯珠

3.2 按照2个传感器的值,分别显示在左右两排 NeoPixel灯带

展示

补光灯开启

尾巴

CircuitPython 开发无需 编写大量的 驱动,甚至连针脚都已经被环境定义好,使用起来很方便

基础任务三 :板载LED展示,检测到入侵时,发起声音报警

任务理解

CPX 开发板上虽然有各种传感器,但是 距离传感器并没有出现在开发板上。

所以这个任务,我使用的是环境光传感器A8 来感应物体的接近,

在亮度降低到阈值时,亮红色灯带,蜂鸣器A0 发出警报声音

代码部分

1. 蜂鸣器 speaker.py 【来源

import time
import array
import math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from audiocore import RawSample
from audioio import AudioOut

FREQUENCY = 550  # 440 Hz middle 'A'
SAMPLERATE = 8000  # 8000 samples/second, recommended!

# Generate one period of sine wav.
length = SAMPLERATE // FREQUENCY
sine_wave = array.array("H", [0] * length)
for i in range(length):
    sine_wave[i] = int(math.sin(math.pi * 2 * i / length) * (2 ** 15) + 2 ** 15)

# Enable the speaker
speaker_enable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SPEAKER_ENABLE)
speaker_enable.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speaker_enable.value = True

audio = AudioOut(board.SPEAKER)

def make_sound():
    sine_wave_sample = RawSample(sine_wave)

    # A single sine wave sample is hundredths of a second long. If you set loop=False, it will play
    # a single instance of the sample (a quick burst of sound) and then silence for the rest of the
    # duration of the time.sleep(). If loop=True, it will play the single instance of the sample
    # continuousl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time.sleep().
    audio.play(sine_wave_sample, loop=True)  # Play the single sine_wave sample continuously...
    time.sleep(1)  #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sleep (in seconds)
    audio.stop()  # and then stop.

code.py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analogio
from speaker import make_sound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0, brightness=.01, auto_write=False)
pixels.fill((0, 0, 0))
pixels.show()

light = analogio.AnalogIn(board.LIGHT)

while True:
    print(light.value)

    if light.value < 2000:
        print('light.value under 2000')
        for i in range(0, 10, 1):
            pixels[i] = (255, 0, 0)
        pixels.show()

        make_sound()

    else:
        for i in range(0, 10, 1):
            pixels[i] = (0, 255, 0)
        pixels.show()

    time.sleep(0.01)

主要逻辑

1. speaker.py 来自官方案例,主要定义了make_sound 来使用蜂鸣器

2. 主代码中,主要获取环境光传感器值,低于2000的时候,改变 灯珠颜色,并发出警报

展示

请参考展示视频

进阶任务(必做):制作不倒翁

任务理解

展示不倒翁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灯光效果,这个时候需要用到 板载的三轴运动传感器 (LIS3DH),计算板载姿势,对应到灯珠亮起

import time
import math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neopixel

import adafruit_lis3dh

# 初始化I2C接口
i2c = busio.I2C(board.ACCELEROMETER_SCL, board.ACCELEROMETER_SDA)

# 初始化LIS3DH传感器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address=0x19)

# 初始化Neopixel灯带
num_pixels = 10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num_pixels, brightness=.05, auto_write=False)

def get_tilt_index(x, y):
    """根据传感器数据计算倾斜方向的灯珠索引"""
    # 计算倾斜的角度(以度为单位)
    angle = math.atan2(y, x) * 180 / math.pi
    if angle < 0:
        angle += 360

    # 将角度映射到12个灯珠上,每个灯珠覆盖30度范围
    index = int((angle + 15) // 30) % num_pixels
    return index

while True:
    # 读取加速度值
    x, y, z = lis3dh.acceleration

    # 获取倾斜方向的灯珠索引
    index = get_tilt_index(x, y)

    # 关闭所有灯
    pixels.fill((0, 0, 0))

    # 点亮对应的灯珠
    pixels[index] = (255, 0, 0)

    # 更新Neopixel灯带
    pixels.show()

    # 延时0.2s
    time.sleep(0.2)

主要逻辑

1. 初始化 lis3dh  传感器 和 NeoPixel 灯带.

2. 使用计算函数,把三轴数据转化成 角度,然后匹配到10灯珠

        使用了12个方向,映射到10颗灯

3. 大循环中读取运动传感器值 并 更新 对应的灯珠

展示

动态请参考展示视频

自选任务 :SH1107 OLDE屏幕使用

任务理解

在下单阶段,差额部分下单了M5的SH1107

因为CPX没有显示模块,让传感器的读值可以更直观

代码部分

import board
import displayio
import terminalio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import adafruit_displayio_sh1107
import gc
import os
import busio
import random
import time
import analogio
import adafruit_thermistor

gc.enable()

# release any currently configured displays
displayio.release_displays()

# Setup I2C
i2c = busio.I2C(board.SCL, board.SDA)  # uses board.SCL and board.SDA
display_bus = displayio.I2CDisplay(i2c, device_address=0x3C)

# SH1107 is vertically oriented 64x128
WIDTH = 128
HEIGHT = 64

display = adafruit_displayio_sh1107.SH1107(
    display_bus, width=WIDTH, height=HEIGHT, rotation=0
)

splash = displayio.Group()
display.root_group = splash

default_text = " "*7
text_area = label.Label(terminalio.FONT, text=default_text, scale=2, color=0xFFFFFF, x=0, y=10)

display.root_group =text_area

sensor_light = analogio.AnalogIn(board.LIGHT)
sensor_temp = adafruit_thermistor.Thermistor(board.TEMPERATURE, 10000, 10000, 25, 3950)

while True:
    gc.collect()
    print('mem_free',gc.mem_free())
    temp_value = str(round(sensor_temp.temperature,1))
    light_value = str(sensor_light.value)
    show_value = temp_value + '/' + light_value
    # show_value = 'T/L' + '\n' + show_value
    text_new= show_value
    text_area.text = text_new
    time.sleep(1)

主要逻辑

1. 主要部分是传感器读取,细节请参考

2. 头部需要 在lib文件夹中引入 adafruit_display_text 和 adafruit_displayio_sh1107

3. Line 33~42 主要实例化 显示部分,最后在大循环中定时把传感器的值跟新到显示区域的text

展示

对本活动的心得体会(包括意见或建议)

    - CPX 开发板小巧可爱,支持传感器丰富,开发方式多样

    - CPX的缺点:资源相对紧凑,GPIO接口相对特殊(需要鳄鱼夹线);micro USB 接口略显落伍

    - 通过各项任务,更加熟悉了CircuitPython 的易用性(各种针脚几乎不用关系,直接调用传感器的名字就行)

    - 任务中I2C的通讯协议比较多,在有已经开发好的驱动库支持下,使用起来比其他通讯协议来说更简单便捷

三、可编译下载的代码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disk0/634070

网友:
非常不错了,还弄个一个显示屏,第一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