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04 ESD和TVS管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okhxyyo   参与回复

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
——ESDTVS

        在干燥的冬天,我们在触摸金属时常常会被“电”到,那么这时什么原因?其实这就是人体接触金属放电的过程。冬天空气干燥,空气导电性低,物体表面聚集的电荷不容易释放,电荷随着时间不断在局部积累电荷,形成较高电势。金属是良好的导体,电荷非常容易移动,当接触到电中性的导体(人体)时,电荷快速移动,形成放电通路。而夏天空气湿润,物体表面被湿润空气包围,电荷容易被快速释放,因此就不会被电到。相同的现象也会发生在电子产品中,可能会导致产品发生黑屏、闪屏、甚至死机,这被称为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中文为“静电释放”,这是一种客观现象。
        那么,电路设计中如何防止ESD呢?通常工程师们会使用TVS来保护电路元器件。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中文名“瞬态电压抑制器”,这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保护器件,可以用来抑制ESD对电子电路的影响,保证电路系统正产工作。TVS分为单向TVS和双向TVS,顾名思义单向TVS只能防护一个方向的ESD,而双向TVS可以防护两个方向的ESD,这类似于稳压二极管,利用二极管PN结的雪崩击穿原理,避免ESD进入受保护器件端口。单向TVS和双向TVS电路符号如图1所示。
图 1 单向TVS和双向TVS电路符号
        通常TVS在电路中与受保护器件并联,正常状态时TVS呈现高阻,当瞬间电压足够大时,TVS会表现为低阻通路,将大电压干扰释放掉,避免传输到受保护器件两端。TVS防护电路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ESD瞬态高压如图3所示。
图 2
图 3
        TVS管可以有效防护ESD,又不影响电路系统正常工作,那它怎么选型?TVS管是利用反向时的的工作特点箝位电压,类似于二极管反接并联在电路中。TVS的主要参数有反向工作电压URWM、漏电流IR、击穿电压UBR、箝位电压UC,以及瞬态峰值功率P0。下面将一一介绍这几个重要参数,可参考图4。
图 4
        1、反向工作电压URWM,Peak Reverse Working Voltage,在这个电压以下,TVS管基本不会有电流流过,系统功耗非常小。因此,在电路设计时需要注意,URWM需要大于电路的工作点,如电路工作电压3.3V,那么URWM需要大于3.3V,避免TVS管提前导通,导致系统工作异常。
        2、漏电流IR,Reverse Leakage Current,这是TVS管工作在反向工作电压URWM下的电流,电流值很小,选型时需要尽可能小,以降低系统功耗。
        3、击穿电压UBR,Breakdown Voltage @ IT,这是指TVS管在一定电流IT下,TVS管反向导通时的两端电压,此时TVS处于低阻抗通路,进入雪崩击穿。
        4、箝位电压UC,Clamping Voltage @ Ipp,这是指在峰值电流Ipp作用下TVS两端电压。该电压需要小于后端被保护电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否则将导致后端器件被损毁,保护失效。
        5、瞬态峰值功率P0,这表示TVS管所能承受的最大瞬态功率,即箝位电压UC和峰值电流Ipp的乘积,防止热功率较大导致TVS管失效。
        除了以上重要参数外,TVS还有很多详细参数,可以参考器件的数据手册。TVS在电路布局时需要防止容易引入静电的位置,如果距离太远将导致TVS防护失效。

新年新气象!

网友:
看起来介绍的还不错,回头也买一本来学习学习,应该对开发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