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模拟信号是不是需要共地

楼主:
模拟差分信号是不是需要信号两条线的两端需要共地

网友:
【模拟差分信号是不是需要信号两条线的两端需要共地】

没有这样的要求吧?

网友:
没有必要共地,共地的话,还有可能由于地电位不同而造成干挠。

网友:
差分信号不需要,比如采用差分运放电路采集电流/电压就是为了避免地噪声

网友:
为了防止差分中的共模太大影响到运放的输入平衡,一般在运放的输入端有辅助“接地”,例如有100k-2m的电阻接地,还有的需要交流接地(通过阻容并联),主要看应用环境和抗共模能力等要求。

有的设计这预留了短接点,以便你可以根据需要接地。但一般工业场合都需要单端接地的,即便是隔离的输入,都需要单端接地,以防止电位漂移过大导致器件放电或火灾等。

网友:
需要共地

网友A:
尽管在有些特定的差分信号传输场景中,如CAN通信,可能不需要共地,因这些系统通过两根并排的导线分别传输同相和反相信号,从而避免了共地的需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当差分信号用于模拟信号传输时,共地是必要的,以确保信号的准确传输和系统的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管在有些特定的差分信号传输场景中,如CAN通信,可能不需要共地,因这些系统通过两根并排的导线分别传输 ...

【因这些系统通过两根并排的导线分别传输同相和反相信号,从而避免了共地的需求。】请教下,这个意思是不是两个系统的地(包括PE地)可以完全隔离呢?驱动器输出电压是参考的本地的地,如果这个地完全隔离,两条差分线进入接收端的就是一个浮空电压,应该是不能正常检测的吧,没有电流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