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共模信号?

楼主:
高压查分探针能够测量差分信号,但是怎么测量共模信号,是用两个差分探针分别测量两个输入端对地然后求平均吗?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测量的信号里面有共模信号,差分探针测量时滤除掉共模信号,岂不是要和实际测量存在差别?

怎么判断一个查差分探针或者差分运放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是否可以在两个输入端夹上同一个信号看输出?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测量的信号里面有共模信号,差分探针测量时滤除掉共模信号,岂不是要和实际测量存在差别?】

不去除共模信号,不就测量出共模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