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程师角度聊聊——你觉得设计一款性能优越的两轮电动车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楼主:
9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我有一辆破毛驴,我每天都要骑。有时无法启动,有时又刹不住,我还担心某一天它自己起火了。哎呀怎么办呀谁来告诉我"

有没有唱起来的?

调皮一下,不过歌词里说的问题还真是两轮电动要担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从我小命来说,我得考虑考虑安全性是否换个新了。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想要一个性价比高,启动反应快,刹车及时,中途行驶稳定,开关锁方便防丢,电池好一些安全一些的;

但如果从工程师角度来看呢?

小伙伴们,管管想问问,如果想要设计一款性能优越的两轮电动车的话?重要的点在哪?难度点又在哪里呢???

有对这块有了解或者从事相关行业的大侠来给讲讲吗???

刚刚去搜了相关的内容,说是重难点在于电机驱动、BMS和传感上,你们认同吗?展开说说?

这个话题下看帖的小伙伴估计有一波会关心相关技术的吧~那就也来放点电机驱动、BMS以及传感的资料,主打有聊有料呀~

电机驱动

电机控制基础Dummies

电动车电机驱动控制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电机与拖动文集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控制入门文集

电池管理BMS

BMS电池管理系统

电源管理基础Dummies®

电池管理系统BMS学习文集

传感器最热资料合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快,说实话其别的部件都和他的速度不匹配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首先是安全:行驶安全,充电安全,发生事故时对驾驶员的保护。

其次是续航:在质量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电量走更多的路。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两轮的还是到山间田野去开,建议城市就不要发展这玩意了。都成灾了。

城市还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这样大家出行方便,也不需要去维护车辆。

比如

小范围的公共巴士 1元上车。实现路路通小公共巴士(也就是比较大的通行车辆的路面),时间间隔要小。

较大范围的公交车 2~4元。增大运力,减小时间间隔,不要让大家等得心烦,甚至等不到车。

发展地铁 城际铁路

机场,高铁,地铁站和公交站无缝连接。

共享单车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快,说实话其别的部件都和他的速度不匹配

安全是最重要的,但不要太快不是只自己控制速度就行的啊!就比如说不好的出行天气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车子启动正常刹车正常,这些都是安全中的一部分呀?包括在自己手动调整速度的时候,机器本身能多快的反应调速过来,这也是属于保证安全的一环呀~我说的这几点都是我在实际开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安全:行驶安全,充电安全,发生事故时对驾驶员的保护。 其次是续航:在质量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充 ...

说的有道理,要是有更细节的技术上的点就好啦。话说利用电量走更多的路这个点我比较好奇,这个有啥技巧吗?听上去不太像是车子本身设计上能改变的,而是人怎么用车来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轮的还是到山间田野去开,建议城市就不要发展这玩意了。都成灾了。   城市还是要大力发展公共 ...

这也是没办法啊。特别是要带娃的家庭,共享单车可做不到送娃上学这一点呀~就比如说我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我就只能选择电动车。原因是,大车娃爸要开而且我高度近视也不会开大车,学校路段也特别挤,大车难通行。共享单车的话通勤距离过去一趟得20min,来回就要40min了,而且没有小孩子的座位啊,孩子还小也没办法自己骑行上路。而公交车更坑,一侧公交站点在我们小区门口,但是上学得坐对面的公交,是一条非常长的长路,中间没有开口得绕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再走到公交站点,本身设置很不合理,从这头公交站点到对面公交站点1公里+,单单走到对面,就很花时间。更何况公交要1小时才来一般,时间上也不太合适。选择电动车都是无奈的选择。

网友:
看了前面几个小伙伴的回帖,感觉大家都比较看重安全问题。不过两轮电动汽车的安全问题应该落实在具体的哪些技术细节上呢? 电机制动如何更好的反馈控制,BMS电池的安全性和合理应用。应该都是重要的点呀,有懂行的来聊聊这些关键技术吗?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觉得电机算第一重要的,其次就是刹车了,不考虑电池的情况下,因为电池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感觉大家的重点都偏了呀~~~楼主不是想让大家聊聊设计两轮车的重点和难点吗????

网友D:
那我来回答一下重难点吧。说的对不对的,大家看看,有问题来纠正。

两轮电动设计重点

  1. 安全性设计
    • 电池安全:确保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过热、短路、爆炸等危险情况。这需要对电池进行严格的选型和测试,并采用有效的热管理和安全保护机制。
    • 制动系统:设计高效、可靠的制动系统,确保电动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停车,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 稳定性控制:两轮电动车的平衡控制是其设计的核心之一,需要采用先进的控制算法和传感器技术,确保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2. 性能优化
    • 动力系统:电机和电池的性能直接影响电动车的加速、爬坡能力和续航里程。因此,需要选用高效能、低能耗的电机和电池,并进行合理的匹配和调校。
    • 轻量化设计: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车身结构、选用轻质材料等方式减轻车辆重量,提高车辆的能效和操控性。
  3. 用户体验
    • 舒适性: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把手和减震系统,提高骑行舒适度。
    • 便捷性:简化操作流程,提高车辆启动、加速、减速等操作的便捷性。同时,考虑车辆的停放、充电等使用场景,提供方便的解决方案。
  4. 法规符合性
    • 新国标要求:遵循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等法规要求,确保车辆在最高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蓄电池标称电压等方面符合标准。

网友:
难点

  1. 电池技术
    • 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同时降低成本和安全隐患,是电池技术面临的难题。
  2. 平衡控制
    • 两轮电动车的平衡控制涉及复杂的动力学和控制理论,需要精确的数学模型和高效的算法支持。同时,车辆在实际行驶过程中还会受到各种外部干扰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增加了平衡控制的难度。
  3. 轻量化与结构强度
    • 在保证车辆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实现轻量化设计是一个挑战。需要选用合适的材料、优化结构设计并加强制造工艺控制。
  4. 成本控制
    • 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是电动车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供应链管理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来回答一下重难点吧。说的对不对的,大家看看,有问题来纠正。 两轮电动设计重点 安全性设计 ...

谢谢分享~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