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C++ 前人推荐

楼主:
推荐学习顺序《C++ Primer》-->《Effective C++》-->《More Effective C++》-->《算法导论》-->《STL 源码剖析》-->《C++ Templates: The Complete Guide》

网友:
赞,主要还是看应用在那一块

网友:
前人诚不我欺。。。。。。。。。这个路径是必须的,但也还是有曲线的

赞赞。。。。。

网友:
前人诚不我欺。。。。。。。。。这个路径是必须的

网友:
看视频,有JJHOU的,搜一下,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人诚不我欺。。。。。。。。。这个路径是必须的,但也还是有曲线的 赞赞。。。。。

前人推荐 有困难 要缓压  建议学习的时候同时打开这本《c++ 入门提高》 源代码可复制 即学即练 节省时间 对初学者提升进度有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人推荐 有困难 要缓压  建议学习的时候同时打开这本《c++ 入门提高》 源代码可复制 即学即练 节省 ...

哦,查了一下。。。。。

原来作者是“爱编程的魏校长”的那本吗?

果然是0基础开始。。。。

网友:
0基础的话,随便哪本简单的都可以,。。。。越薄越好。。。。。

网友:
前人诚不我欺。。。。。。。。。这个路径是必须的,但也还是有曲线的,加油!!!

网友:
我觉得要先把 c 写面向对象弄熟,再学 c++ 会好很多,譬如先看 linux 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