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移动医疗设备内部有三串18650电池,平台电压11.1V,充满12.6V,过放电压9.9V...

楼主:
有一款移动医疗设备内部有三串18650电池,平台电压11.1V,充满12.6V,过放电压9.9V,容量3500mAh,支持1C充放电,现在需要实现适配器插入后即插即用功能,具体如下

1.插入适配器/快充充电头,且不启动设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充电状态,充电电压电流12.6V/3A,一个小时左右要充满
2.插入适配器/快充充电头,且启动设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使用状态,需要断开电池充电回路,系统工作电流在3A左右
3.之所以“边充边用”改成“即插即用”是考虑温度,热量问题,因为便携式设备比较小,内部空间有限

因此,需要一款带路径管理的快充芯片,谁有符合要求的芯片,帮忙推荐,谢谢

等下我再来问几遍

(图中我想到的方案感觉不够先进,简洁,而且需要2颗芯片,但是好处是稳定,可靠!应该会有很多更好的方式,想改进)

网友:
你这个设备应该有个开关机电路吧,开机后正常用电池懂点,有外部电源用电源供电,开机时候不充电

网友A:
这还要啥控制电路呢

直接开关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插电默认充电,或者工作,一个船型开关即可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啥控制电路呢 直接开关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插电默认充电,或者工作,一个船型开关即可搞定 &n ...

你画个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