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生成电路的实际应用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中最常用的就是PWM波生成器,其内部电路结构具体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具体的PWM芯片推荐?

理论上PWM波是由载波和调制波经比较器生成,如果在桥式驱动电路中存在死区,电路上应该如何去实现死区的设计?

网友:
电源控制上常用的PWM芯片有:
UC3842系列,用于开关电源的设计。
LM5085是老国半的,也是TI的生产的。
IRS2573D英飞凌的,双端输出PWM控制器,同步整流用。
SG3525A,PWM控制器。

软件实现上,很多单片机IO脚通过编程设置很容易就能出来PWM

网友:
桥式驱动中,为避免上下桥臂同时导通而造成短路,要在开关管之间设置一定的死区时间。

一般用专门的死区控制芯片,如IR2101、IR2103等,这些芯片内部集成了死区时间控制功能,能简化设计过程。

网友:
死区生成可以使用 RC电路 加触发器,因为经过RC之后上升沿没有那么陡,刚好配合触发器的Vth去做这个事,也有的驱动芯片自带死区功能可以看看

网友:
【PWM波生成器,其内部电路结构具体是怎么样的?】

建议看看最古老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例如TL494、SG3525等。UC3842/3/4/5系列因为具有电压控制环和电流控制环,不大容易理解,而且UC3842系列是单端输出,没有“死区”这一说,可以在用到的时候再看。比较容易理解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要属TL494。最好看看TL494的说明书。

网友:
通过触发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内部的等效电路图,可以看看规格书

网友:
在音频功率放大器 这本书里面有介绍D类功率放大器,用高频的比较器LF311对音频信号与高频三角波进行比较后,就变成了脉宽调制,

用比较器就把要处理的信号变成方波。

网友:
用模拟电路实现脉宽调制就很简单了,需要一个信号发生器芯片产生高频三角波,运放对处理信号放大,接入高频比较器的输入端,比较器输出就是PWM波了。

网友: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