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驱动电路下桥低电位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电流波形是怎么样的?

楼主:
三相桥式逆变电路把电流检测放在下桥IGBT和负母线之间,用低值电阻检测流过下桥的电流进而分析解耦逆变电路的输出电流,之前用PSIM仿真过一次,但是因为电脑性能太差,出来的波形很差,因此想请问具体怎么分析这种电流检测电路结构的流经低值电阻电压电流波形?也应该和逆变器的输出功率因数有关?

再者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的合成电流波形是正弦波,也就是否可以说明上下两个开关管流过电流波形是互补成正弦波?我分析某一个开关管流过的电流就是输出的正弦电流电流按照pwm载波竖着细分成一条一条,上下开关管各占一半,低值电阻上的电压电流波形的相位差取决于输出功率因数?

网友A:
【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的合成电流波形是正弦波,也就是否可以说明上下两个开关管流过电流波形是互补成正弦波?】

没有的事。【我分析某一个开关管流过的电流……】你那个分析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的合成电流波形是正弦波,也就是否可以说明上下两个开关管流过电流波形是互补成正弦波 ...

刚才实测了一次,下桥臂上低值电阻的电压,又多了几个新问题:

1、看波形杂乱无章,到底哪个是有效信号,哪个是噪声,确保是其真实信号?

2、波形使用差分探针测量的,怎么看其共模信号是多大?

3、看其波形,有点正弦波的包络,里面都是斩波,图3间断性的尖峰是什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