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电容组加快放电方案求助

楼主:
5芯积分

兄弟们,我们这边需要加快放电速度我自己的想法时搞一个直流20V的继电器 5Ω负载接常闭开关,当电容放电电压不足以使继电器动作时便可以加快放电,但是有一个问题,上电瞬间继电器也会导通瞬间电流很大,而且从300V到20V这个电压范围也很宽,继电器有没有符合的型号。或者有其他电路推荐吗?刚入行懂得不多。

网友:
你直接用 高压直流接触器  12V线圈电压  1000V隔离电压  几百A电流,可以不???

某宝直接搜索 “高压直流接触器”  。

网友:
【我自己的想法时搞一个直流20V的继电器 5Ω负载接常闭开关,当电容放电电压不足以使继电器动作时便可以加快放电】

你用常闭开关,电容开始放电(S1闭合瞬间)时这个常闭开关是闭合的(继电器动作没有那么快),那么电容开始放电时电流将流过5欧电阻而不是流过50欧电阻。

网友A:
【我们这边需要加快放电速度】

你们需要多快?

网友A:
按照你图中标注的元件数值,电容1uF,电阻50欧,电容两端电压从300V放电到20V,绝对不必30秒时间。你的电阻电容时间常数仅50微秒,5倍时间常数也才250微秒,还不到1毫秒。

检查一下电容电阻数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图中标注的元件数值,电容1uF,电阻50欧,电容两端电压从300V放电到20V,绝对不必30秒时间。你的电阻 ...

这个图只是一个框架图 参数算不得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只是一个框架图 参数算不得真的。

【参数算不得真的】

那就把真实参数贴出来。你体温37摄氏度和40摄氏度,医生的处置肯定不一样。体重35千克和185千克,医生的处置也肯定不一样。

网友:
仅加速20V以下放电速度,5R,20V才4A电流,随便一个高压MOS都能胜任

网友C:
直接狠狠心,搭恒流源负载吧,速度自己控制,别玩5R,50R了,

网友:
导通和关闭瞬间用电子开关(MOSFET,可控硅),导通期间用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需要加快放电速度】 你们需要多快?

这几天忙的一批,这个搞不了 我们老大想用小继电器来控制,我试了几个根本切换不过来,放电前常闭一上电继电器动作切换不过去,拉弧拉的厉害,直接烧坏好几个继电器了。准备直接上空开,手动切换去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狠狠心,搭恒流源负载吧,速度自己控制,别玩5R,50R了,

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忙的一批,这个搞不了 我们老大想用小继电器来控制,我试了几个根本切换不过来,放电前常闭一上电 ...

8楼9楼 不亦心 的建议,值得你和你们老大考虑。比什么继电器空开便宜得多也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