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接反的影响?

楼主:
电源是24V转5V和12V,5V转3.3和-12,正负12给运放供电,焊电路时有个运放放反了,导致电源接反,整个电源都没输出,5V电源、12V和-12V电源输出都没了,变成0-1V,为什么运放接反会对前级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A:
运放电源正负接反,很可能造成为运放供电的电源短路,当然对使用此电源的所有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源正负接反,很可能造成为运放供电的电源短路,当然对使用此电源的所有电路造成影响。

发生短路是和运放的内部结构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生短路是和运放的内部结构有关吗

【发生短路是和运放的内部结构有关吗】

那当然。

不仅运放,任何芯片,也无论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芯片,电源接反,极大概率是烧毁然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生短路是和运放的内部结构有关吗】 那当然。 不仅运放,任何芯片,也无论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IC装反了就是电源的电压接入到其他的输入端,有的就是就电源端接地了,直接就会烧坏芯片了,用手去摸芯片就会感到烫手,这时会闻到有气味,发现有异常就要尽快断电了。

断电后用手摸芯片,温度高的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低电压等级芯片用在高电压上时,也会烧坏的。如5V的电源电压的74系列芯片,加上了12V的电源电压就会烧坏芯片了。

不同的电源电压的芯片要连接时,中间就要加入一个NPN的三极管反相器,以实现电源电压的转换。

网友:
运放芯片供电接反,可能会导致整个电路电源异常。

网友:
电源压降这么厉害就应该检查一下负载,上电后电源异常优先查找短路。没底的话上电时用热成像看一下

网友:
会影响到前级电路的电源输出

检查前级电路吧,特别是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正负反了就是供电电压不符合了,输入不对,有些部位承受不住电压输入就会短路烧毁了

网友:
有的电源输出端会接个10欧姆的限流电阻,电源短路时这个电阻就会发热变色,

网友:
平常有个经验,一旦电源接反,立即断电纠正过来。也许不会烧掉。

时间长点就不好说了。

网友:
会发热,会导致供电系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