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长期不用正确保存方法???

楼主:
锂电池长期不用正确保存方法,有锂电池的东西,长期不用可能会报废,比如充电宝,长期不用的话应该充电到多少比较好。???

下面是我找的比较可信的方式。

一、锂电池存储规范

1、短期储存:

锂电池短期不使用(如6个月以内),电池带电量状态下,将电池储存在干燥、无腐蚀性气体、温湿度在-20°℃~35℃65+20%之间旳地方,高于或低于此温湿度会使电池金属部件生锈或电池出现泄漏。

2、长期储存:

(1)锂电池长期不用应(如6个月以上)充入50%-70%旳电量,并从仪器史取出寄存在干燥阴凉旳环境中,并每隔3个月充一次电池,以免寄存时间过长,电池因自放电导致电量过低,导致不可逆旳容量损失。

(2)锂电池旳自放电受环境温度及湿度旳影响,高温及湿温会加速电池旳自放电,提议将电池寄存在10℃~25℃,65+20%旳干燥环境。

二、锂电池存储要求

1、锂电池应被储存于比较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应远离水源、火源及高温的地方。电池储存温度必须在-10℃~45℃的范围内,湿度为65±20%RH。

2、存储电压及电量:电压为3.7V~3.9V(4.2V锂电池标准电压体系,多串组合*相应倍数);电量为:30%-70%之间。

3、长期存储电池(超过3个月)须置于温度为23±5℃、湿度为65±20%RH的环境中。

4、电池应按储存要求存放,3个月进行1次完整充放电并补电至70%电量。

5、不要在环境温度高于65℃时运输电池。

裡電池存放半年應充電一次,三個月有電麻煩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A:
我感觉充满吧,不过建议还是几个月再充一次电,要不时间久了可能还是会永久损坏。

网友B:
过一段时间充一次电,之前公司产品是用的单节锂电池供电,仓库里的产品要求是三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一段时间充一次电,之前公司产品是用的单节锂电池供电,仓库里的产品要求是三个月充一次电

 是三个月就冲满? 不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充满吧,不过建议还是几个月再充一次电,要不时间久了可能还是会永久损坏。

网上各种说法都有,不知道哪个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各种说法都有,不知道哪个正确。

最好的还是几个月充一次电。如果电芯质量好,比如三洋锂电池电芯,放个几年没啥问题(实际经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还是几个月充一次电。如果电芯质量好,比如三洋锂电池电芯,放个几年没啥问题(实际经验值)

好的,谢谢回复。我有几个三洋的5号充电电池是非常牛的。 就是那个爱老婆电池。

网友D:
印象里说明书上写的是长时间不用充到一半,然后隔几个月再充放一次 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各种说法都有,不知道哪个正确。

保险起见,就几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里说明书上写的是长时间不用充到一半,然后隔几个月再充放一次 很麻烦

我感觉这个回答靠谱。

网友E:
据说电子产品长期不用都要一段时间通电一下。

比如电视机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据说电子产品长期不用都要一段时间通电一下。 比如电视机什么的。

电子产品过一段时间通电是怕潮湿吧。

网友:
按照裸机电池的保存方法一般是6个月把电池充一次

网友:
实际产品由于产品自放电,这个周期应该会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产品过一段时间通电是怕潮湿吧。

应该是。

网友F:
不管长期存储还是短期存储,锂电池都应半充,即充入50%容量的上下10%区间。至于温湿度问题,这个非大规模商品存储就不必挂怀了,环境控制需要足够的成本投入,先跟电池价格做个比较吧。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平常手机使用电量不足后,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到底对电池寿命影响大不大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长期存储还是短期存储,锂电池都应半充,即充入50%容量的上下10%区间。至于温湿度问题,这个非大规模商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平常手机使用电量不足后,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到底对电池寿命影响大不大啊?谢谢!

现在的手机很多都是几十瓦,甚至上百瓦块冲,充电时电池会热,如果这时候玩手机,手机会更加热,这种过热会损伤电池。如果手机散热条件很好,边充边玩不会损伤电池循环寿命的。

网友H:
有个飞利浦10000mAh的,说明书上说若长期存放后,需要数次充放电循环,才可以获得最佳使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飞利浦10000mAh的,说明书上说若长期存放后,需要数次充放电循环,才可以获得最佳使用效果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平常手机使用电量不足后,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到底对电池寿命影响大不大啊?谢谢!

有一定影响,主要是温度问题,但该影响有限。事实上,快充才是影响电池寿命的最大因素,但为了方便,快充显然更满足需要,电池寿命问题就不必挂怀了。

如果电池容量已严重衰减,手机还想接着用,自己拆机换电池就是。对电子工程师而言,这应该是“小儿科”。

网友I:
锂电池的自放电有多少,充满电后,最多可以放置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锂电池的自放电有多少,充满电后,最多可以放置多久

这个不一定,不同的工艺下差别会非常大,,几个月到1,2年不等。

网友J:
鋰電池易自燃,保存時應隔離存放,保持安全距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鋰電池易自燃,保存時應隔離存放,保持安全距離

谢谢回复,是的,应该注意安全。放在铁盒子里别短路最好。

网友:
可以再次激活的,很多电池都有这个问题。包括手机里面的锂电池也有这个问题。可以激活的。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锂电池的存放,我个人的做法,还是70~80的电量,远离热源,定期检查1次,3个月到半年左右充一次电,使用前要充满,多充一会儿,去除浮电,以免影响使用;当然,也要根据锂电池的性能来,不同质量水平的锂电池还是有些差别的。

.~

网友:
裡電池存放半年應充電一次,三個月有電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