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半桥驱动UCC21520DW为什么上半桥没有信号输出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次测量两端都有信号,但是焊接一块新的电路就只有一个波形了

测得HO1和SW1的电压等于供电电压,LO1和地之间才有波形

网友B:
【半桥驱动UCC21520DW为什么上半桥没有信号输出呢?】

你的电路,半桥的两个功率开关管以及高压直流电源和负载都没有接上。自举电路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测量两端都有信号,但是焊接一块新的电路就只有一个波形了 测得HO1和SW1的电压等于供电电压,LO1 ...

【测得HO1和SW1的电压等于供电电压,LO1和地之间才有波形】

HI1和LI1波形正常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桥驱动UCC21520DW为什么上半桥没有信号输出呢?】 你的电路,半桥的两个功率开关管以及高压直流电源 ...

我在后面接了场效应管,但是测得HO1和SW1之间也没有输出,我是打算用两个半桥驱动芯片加场效应管搭一个逆变电路,但是第一次测都可以正常输出,芯片在有一次供电电流过大炸了,重新焊接上去就只有一个波形了,换一块板子重新焊接也只有一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HO1和SW1的电压等于供电电压,LO1和地之间才有波形】 HI1和LI1波形正常么?

输入端是输入5V的反向脉冲信号,测量都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后面接了场效应管,但是测得HO1和SW1之间也没有输出,我是打算用两个半桥驱动芯片加场效应管搭一个 ...

【芯片在有一次供电电流过大炸了,重新焊接上去就只有一个波形了,换一块板子重新焊接也只有一个波形。】

还没有听说过因【供电电流过大】而损坏芯片的。该芯片是定压供电的。

那就要全面仔细逐个元件检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在有一次供电电流过大炸了,重新焊接上去就只有一个波形了,换一块板子重新焊接也只有一个波形。】 ...

这个电路我是按照它的参考手册设计,元件值都是计算出来的,我用12V开关电源他就炸,用调压模块提供16V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是按照它的参考手册设计,元件值都是计算出来的,我用12V开关电源他就炸,用调压模块提供16V都 ...

【这个电路我是按照它的参考手册设计,元件值都是计算出来的】

能否把【它的参考手册】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是按照它的参考手册设计,元件值都是计算出来的】 能否把【它的参考手册】贴出来?

UCC21520 汽车类 4A、6A、5.7kVRMS 隔离式双通道栅极驱动器 datasheet (Rev. E) (ti.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C21520 汽车类 4A、6A、5.7kVRMS 隔离式双通道栅极驱动器 datasheet (Rev. E) (ti.com)

我弄错了。我以为这是和 IR2112 相似的非隔离自举驱动芯片。这个芯片两侧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