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并联

楼主:
逆变器能用电压环并电网吗?感觉与市电电网相比,用电压环调节会造成控制不稳定,用电流环并网能实现很好的控制

网友:
逆变器并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电压相等,并网的两路电源电压大小相等,相位相同。
频率相同,并网的两路电源频率相同。
相序一致,并网的两路电源相序一致。
并网的两路电源电流波形一致。

网友:
电压环的并网通过调节逆变器输出电压来实现与市电电网的并网,优点是控制简单,但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易受电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