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钳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个品致的电流钳,上面标定了要按照箭头的方向夹持待测电流线缆,方向一致输出为正,方向相反输出为负,可是对于正弦交流来说没有正负或者正负随时变化,这时候的方向有什么实际意义?不仅是电流钳上有方向标注,在霍尔传感器上也有方向标注。假设在逆变器上三个霍尔都是正向或者负向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方向相反,会导致采样出现问题进而控制出现问题。

网友A:
【假设在逆变器上三个霍尔都是正向或者负向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方向相反,会导致采样出现问题进而控制出现问题。】

相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在逆变器上三个霍尔都是正向或者负向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方向相反,会导致采样出现 ...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

知道还发帖提问?

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任何一本电工学教材上都有三相交流电的电压波形图,是三个单相正弦波形各差120°排列。

现在你把其中任一相电压波形上下颠倒,你看看还是各相差120°的三相波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上图是个小型干式三铁芯柱三相变压器。图中可见该变压器次级是星型接法(初级引线在后面看不见)。三个出线分别用红色绿色黄色标记,星型公共端是白色。

如果你把任何一个绕组的两个引线交换,例如把中间这个绕组的绿色引线和白色引脚交换,这个变压器通电就会跳闸。为什么?交换一个绕组的两端,就和前一回复中把一条正弦曲线上下颠倒是一样的,三绕组中电压不再是相差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位问题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

搞了半天变频器,看过变频器的负载——三相交流电动机么?看看三相交流电动机内部的绕组是怎么联接的,就知道【为什么对于逆变器要考虑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