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

楼主:
现在都在出IGBT整流了,可控硅的移相整流还有市场吗?功率因数又低,现在可控硅整流还有应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
“现在都在出IGBT整流了” ,怎么能是都呢

只能说,可控硅整流器虽然在某些场合被IGBT整流器取代了,比如在需要精确控制电力系统中

网友:
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控制交流电的通断。

IGBT还要附加二极管整流切换才能控制,也就是IGBT只能控制直流。

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特别是简易的调光灯具双向可控硅是最佳选择。

网友:
晶闸管的电压电流容量是IGBT没办法相比的。大功率场合,IGBT不够用,只能用晶闸管。

网友:
市场对单机容量的诉求依然有所执着,而IGBT的单体运力,相比于SCR依然有所不及; 喔,APFC的前辈SVC不就是SCR担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