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电车电池是多少并多少串?

楼主:
多少串很容易计算出来,比如800V的

大概是800/4.2 约190串吧?

那中间是几并的?

大概架构是啥样的?

求指点,了解一下。

网友:
多少并是不是得看容量?

网友A:
并联,即“几并”的数量,取决于电池组所需的容量和电流输出。
简化的计算方法,不是很精确

假设一个电池单体的容量是2Ah(安时)。
需要总容量为100Ah的电池组,并联的数量大约是:
100Ah / 2Ah = 50并

按800/4.2 约190串

电池组的架构可能是190串50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即“几并”的数量,取决于电池组所需的容量和电流输出。 简化的计算方法,不是很精确 ...

但我感觉不是这么简单并,50并,那这50个如何匀衡?我们知道串联他可以做匀衡,并联呢?

感觉应该没有这么多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感觉不是这么简单并,50并,那这50个如何匀衡?我们知道串联他可以做匀衡,并联呢? 感觉应该没有 ...

匀衡是有电池保护系统进行的

简单电池组的均衡是保护电路中,一般是被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