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筋急转弯】不是工作过的理解不了哈哈哈

楼主:
李华是一家车载主控板的研发工程师,公司有硬件和软件和测试等多个部门,一天在实验室做实验

某天实验室同事众多,好不热闹,有硬件的、软件的和测试的实习生们,大家都在各自区域做实验干着自己的事

忽然李华听到三声”、“”、“

奇怪的是,这三声是来自硬件,软件,和实习生三波同事,

请问都发生了什么呢?

答对,有奖哟,来发挥你的脑洞吧。

网友A:
硬件  板子需要焊接元器件

软件 烧录软件

实习生  板子发热严重

网友:
咋听起来像是发生在楼主身边的真实事件呢?

网友B:
软件烫还真不知道是为啥,硬件烫感觉和电路板有关,测试的实习生烫可能和测试仪器有关

网友C:
软件烫应该是内存不够了吧,也可能是禅道BUG红了,不知道用禅道的还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  板子需要焊接元器件 软件 烧录软件 实习生  板子发热严重

哈哈硬件对了,

软件和实习生猜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烫还真不知道是为啥,硬件烫感觉和电路板有关,测试的实习生烫可能和测试仪器有关

软件往编程上想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烫应该是内存不够了吧,也可能是禅道BUG红了,不知道用禅道的还多不多

什么是【禅道BUG】

没听说过欸。

网友:
我就知道硬件的,比如短路啊,器件烧毁了啊就会趟,我就喜欢用手感知

网友:
硬件估计是焊接板子时烙铁烫到手了吧

软件和测试是摸到板子上发热的功率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禅道BUG】 没听说过欸。

一种BUG管理平台

网友:
过了周末,来给大家脑筋转个弯哈哈哈

硬件的烫肯定是芯片发热了啊,硬件工程师遇见发热第一想法就是,坏了是不我没焊好啊。

软件的烫,做过C语言的都不陌生,溢出一下就是“烫烫烫“啦

如果你用了Visual Studio的调试器,默认使用MBCS字符集

“烫”在里面是由0xCCCC来表示的,而0xCC又恰好是未初始化的内存的赋值。于是,在读到没有赋值的内存地址或者变量的时候,电脑就开始大叫“烫烫烫”了。

实习生的烫,就是躲在实验室找地吃早饭被烫到嘴了哈。

上述场面楼主都经历过,

曾经焊接一块MCU,上电就很烫,结果pin 1焊反了。

曾经去debug,插入了print()看到了一堆 “烫烫烫”

曾经在实验室角落里偷偷和豆浆,一口一吸烫得要死。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大家围在一起在开心的触摸一块发烫的芯片。

看看到底有多烫呢。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给了提示:大家都在各自区域做实验干着自己的事

所以不可能是同一个问题发出的感叹

网友:
实习生不会是咖啡烫手吧 哈哈哈 硬件和软件还是能猜到的 毕竟经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