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C谐振的认识

楼主:
此电路,既无分支,也没电源,因元件超过两个,可类归为串联。

假设,每边的长度为10cm,R=1Ω,当谐振时,Xι=Xc=100Ω,

在这里,导线和所有元件 皆视之为理想的,那么,L和C的自身Q值永远保持无穷大,R也只是个纯纯的而且是线性的电阻。

网友A:
【假设,每边的长度为10cm】

此假定多余。

【电路】的特点,就是不管长度。

网友B:
能在电波暗室中自由震荡 (须预先给C充电),可被无线电波诱生 (而且迅速增长) 电流的槽路,只有LC,高阶的RC及LR带通网络也有「选择性」,但不给电就根本没法活。

对LC谐振惯常的诠释,是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但我总觉着,书本写的,老师教的,都未能反映出LC谐振的本来面目,当谐振时,L和C的压降必高,环路中的电流必大,不管驱策者是电源还是电波,结果其实一样,场致谐振的效果,才是LC谐振的真面目,

串并之别,非元件或电路之罪,而是电源特性的制约;其实大家应该庆幸,世上没有理想电抗,否则,接收机或矿石收音机的调谐回路就会变成「特斯拉线圈」了,呵呵,另方面,倘若R为0Ω,则串联谐振严禁搭配恒压源,并联谐振就不该伙拍恒流源了,即使元件安然无恙,搞得电闪雷鸣也不好玩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每边的长度为10cm】 此假定多余。 【电路】的特点,就是不管长度。

如此说来,吸收无线电波 (电磁场) 能量的不是那个闭合回路,而是电感才对吧,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吸收无线电波 (电磁场) 能量的不是那个闭合回路,而是电感才对吧,受教了。

【如此说来,吸收无线电波 (电磁场) 能量的不是那个闭合回路,而是电感才对吧,受教了。】

你自己都说了,还加了括号 (电磁场)。既然是 (电磁场),那就离开“电路”范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在电波暗室中自由震荡 (须预先给C充电),可被无线电波诱生 (而且迅速增长) 电流的槽路,只有LC,高阶的RC ...

【但我总觉着,书本写的,老师教的,都未能反映出LC谐振的本来面目】

LC谐振的本来面目,全靠阁下来揭示了!

网友:
假设,我想要 I=10A,咋整?!

单支无源环路而元件多于两个,可直接视之为串联,没有电源拦腰介入,电流不会有支路,同样可当成串联,

串联谐振,可使用10V的恒压源或10A的恒流源,或者以无线电波 (这电磁场得有多强才行) 策动,结果同样是 Vι=Vc=1kV ,

如果用恒压源,R必须有,否则短路,若用恒流源,R可有可无 (如无,则恒流源电势降至0V,等同空载) 。

网友:
当LC槽路谐振时,都是 电流极大,L和C压降忒高,串并皆然,

跟串联谐振比较,并联谐振有个缺门,就是 不能以场致谐振来实现,因为,在并联谐振电路中,L和C的电流是必须有差额的 (这差额就是母线电流,亦就是电源的无功负荷),图中那电路没有支路,不能营造这差额,

所以,并联谐振只能以电源策动,如果策动者是恒流源,L和C的压降可以高得嚇人,至于恒压源嘛,功因为1的情况跟并联谐振脗合 (分别在于,功因夹杂了有功负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每边的长度为10cm】 此假定多余。 【电路】的特点,就是不管长度。

首层的电路,

当L和C俱在时,那些导线相当于变压器副边,作用仅是向空间抓电,L和C组成谐振性负载,

如果L和R以导线取代,剩下电容,则整个环路成了电感,导线的长度及布局都会影响电感量,赫兹那个开了气隙 (功能等同电容) 的金属镯子就是这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我总觉着,书本写的,老师教的,都未能反映出LC谐振的本来面目】 LC谐振的本来面目,全靠阁下来揭 ...

这可非甚么真知灼见新发现,只不过是把经典学问中被无视的部份领悟出来而矣。

谐振,非唯恒压源独尊,恒流源与无线电波也可作为策动者,若以恒流源驱动此电路,L和C的压降跟其自身Q值无关,亦不受R影响,

恒流源的电动势是正比于负载阻抗的,但当电路处于谐振状态时,L和C的压降相等而方向相反,总和为零,倘若R为0Ω,恒流源的电动势会降至0V (相当于待机状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层的电路, 当L和C俱在时,那些导线相当于变压器副边,作用仅是向空间抓电,L和C组成谐振 ...

可又来。

【那些导线相当于变压器副边】变压器副边只需要交变磁场,而不是【电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非甚么真知灼见新发现,只不过是把经典学问中被无视的部份领悟出来而矣。 谐振,非唯恒压源独尊, ...

【谐振,非唯恒压源独尊,恒流源与无线电波也可作为策动者】

既非恒压亦非恒流的电源,也可以【策动】谐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非甚么真知灼见新发现,只不过是把经典学问中被无视的部份领悟出来而矣。 谐振,非唯恒压源独尊, ...

【恒流源的电动势是正比于负载阻抗的】

把【电动势】和【电压】分清楚再来谈什么【经典学问中被无视的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的电动势是正比于负载阻抗的】 把【电动势】和【电压】分清楚再来谈什么【经典学问中被无视的 ...

电动势,是发自电源的,压降或分压,是负载对电动势的反作用「力」,

如果电源存在内阻,则负载压降就会小于电动势,难道不对了吗?!

至于电压嘛,电工不是物理学家,以我所见,不管压降还是电动势,那些电工都将之统称为电压,

L和C是储能元件,里头藏着的是无功,但它们始终不是电源,所以,它们的电压还是称之为〖压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势,是发自电源的,压降或分压,是负载对电动势的反作用「力」, 如果电源存在内阻,则负载压降就 ...

【至于电压嘛,电工不是物理学家】

既然不是物理学家,那在论坛里面奢谈 (电磁场)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势,是发自电源的,压降或分压,是负载对电动势的反作用「力」, 如果电源存在内阻,则负载压降就 ...

【至于电压嘛,电工不是物理学家】

【电压】本来就是【场】的概念,后来移植到【电路】里面来的。

网友C:
这个和频率有关,频率低不用考虑导线

网友:
电阻的压降VⓇ,总是跟电源电动势EMF对着干的,

我留意到,Vc在DC中也是跟EMF对着干的,而在AC中  则在谐振状态时才跟VⓇ完全对上 (以观感论也是叠加),

那么,Vι的极性如果跟Vc相反的话,那就跟EMF同向了,同向,不就会叠加了吗?!

Vι和Vc之所以能在谐振建立之初  随电源正负交变而节节攀升,就是因为电容每次吃进的,都是 Vι+EMF ,直至EMF全被R套取,Vι和Vc才停止增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电压嘛,电工不是物理学家】 既然不是物理学家,那在论坛里面奢谈 (电磁场)干什么?

无线电波相当于〖人〗这名称,或是我 MrCU204 这身份,而电磁场则相当于我的实体;

无线电波作用于天线,天线抓取的是磁场或电场,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频率有关,频率低不用考虑导线

理想导线无需考虑频率,而对无线电波而言,导线像变压器的副边,被交变磁场诱生出电动势,L和C就是这个所谓「副边」的谐振性负载,

跟赫兹的那个金属镯子可不一样,那个镯子,全身就是电感,气隙就是电容,完全没有称得上导线的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波相当于〖人〗这名称,或是我 MrCU204 这身份,而电磁场则相当于我的实体; 无线电波作用于天 ...

【无线电波相当于〖人〗这名称,或是我 MrCU204 这身份,而电磁场则相当于我的实体】

佩服,佩服!

却原来MrCU204这身份(MRCU204可是特称),相当于【人】(【人】可是全称)。

网友:
所以,设定导线长度其实并不多余,

导线的作用,只是产电与输电,完全不影响L和C的互动,导线长短只关乎 令谐振幅度得以达至期望值所需 的场强。

网友:
大家对谐振的认识过程,有没有联想到 倍压整流?!

准备: 抓两个同型号同批次的大容量无极性电容来,把两个电容的一端连合,拿电池来,把一个电容充满,然后,

操作: 让这电池透过双刀双掷开关 (是机械开关,这操作不需电子电路) 跨接于两个电容的游离端,把开关不断的切换,

观测: 这样,电容跟电源的关系,不是完全对消就是全额叠加对吧,全额叠加,不就是倍压所需的电学条件吗?!

但当你实际操作后,你会发觉根本倍不了压,而是两个电容 一个清零,一个全满 的交替着,震幅不会增长,电池则逐渐耗竭。

接下来: 重复先前那个准备步骤,然后,放下电池与开关,拿着电感进入电波暗室,把电感跨接于两个电容的游离端,构成闭合环路,

那么,理论上,两个电容的贮能同样会在两个电容中全数挪移,不过,纵使导线和元件皆为理想,电容的贮能也会随自由震荡而挥霍一空,

为甚么会是「一空」呢,因为,这实验如果在电波暗室里进行,谐振槽路是得不到任何补给的,只会透过电磁辐射把贮能清空,

以我的理解,LC谐振的制约有三层,第一层是槽路Q值或元件自身Q值,第二层是电磁辐射的挥霍,第三层,理想元件就是拉弧,普通货色就会崩坏。

网友:
在人类的生活圈中,充斥着无线电波,当LC槽路遇上无线电波……,

谐振,就是除了以恒压源驱动的并联谐振外,其他谐振的Vι和Vc都是超级高,

先前介绍的情况,其实都是串联谐振,Vι和Vc的高度,是直接透过 EMF(电源电动势) 的交变而堆叠的,当电路平衡时,V®≡EMF,Vι=Vc=100EMF,这「100」是本帖中的槽路Q值,其依据源于标题层中的设定,

并联谐振,亦可令Vι和Vc超级高,但堆叠的原理不一样,

在并联谐振状态,Iι和Ic皆远大于母线电流 (在恒压源中则表现为母线电流远小于 Iι和Ic),但有一点似乎不常被提及,就是母线电流跟槽路环流的另一重关系,Iι跟Ic虽成环流,但其实并不相等,母线电流,正是两者之差,就凭这差额,槽路得以向电源索取能量壮大自身,令Vι和Vc随EMF的交变而节节攀升;不过,想要并联谐振,图中那电路得修改修改。

网友:
在所有谐振中,唯独以恒压源策动的并联谐振的Vι和Vc会屈居EMF (电源电动势) 之下,

谐振时为何Vι和Vc总是那么高,因为,如没其他影响因素,则 I 跟EMF的比例,永远是由阻抗直接决定的,不管这阻抗的性质是甚么,

本标题发布时,是设定了 I 为10A的,那么,换算成恒压源的EMF就是10V,可Xι和Xc是100Ω啊,100Ω吃10V,能过10A吗,1kV还差不多吧朋友?!

此电路既然是「一根筋」,那么,可供堆叠的就只能是「压降」,在交流电的驱策下,L和C一个当「电源」,一个当「负载」,轮着来跟EMF叠加,Vι或Vc,都是由当「电源」的那一方所提供的,而 I 亦随Vι和Vc的抬升而增长,直至VⓇ涨至跟EMF齐平了才作罢,

由于L和C已设为理想元件,而电源为恒压源,故此,R不得不加,否则,不单电源被短路,Vι和Vc的叠加也永无休止!

这是对事物运作机理的认识,既不涉技术及职务,也没多少实用价值,但是,明白事理,对入门打基础也许有助,若然有志于成为启蒙导师,这些理念更该参透。

网友:
电机,无论用来出力或当电源,转子都照样发电,动生电势始终正比于转速,

电动机绕组线材阻力愈小,反电势(动生电势)就愈接近EMF,转速也愈不易受负载影响,

电动机跟并联谐振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当策动者为恒压源时,如果L和C的自身或槽路Q值愈高,则槽路压降愈接近 (但既绝不超越也不畸变) EMF,且母线电流愈小,

并联谐振,若以恒压源策动,则R没有就最好,若策动者为恒流源,则槽路压降和环流可以大得吓人,R可制约之,至于无线电波嘛,其性质跟恒流源相似,但力量太弱,不足为患,R弃之可也。

补充内容 (2024-9-3 07:37): 接收无线电波的,首要是选择性,Q值愈高,选择性愈佳,一般的无线电波太弱了,导线与元件的电阻都愈小愈好,只要不是全部理想,就不足为患。

网友:
楼主讲得太少了,希望多讲讲些。

网友:
LC谐振糊弄人的地方,就是槽路阻抗 !
理想槽路的整体阻抗,串联谐振时为零,并联谐振时为无穷大,
但其实,Xʟ和Xᴄ跟单独测量时无二,此乃直观认知所必须抓住的核心 !!

网友:
I=EMF÷R=Vʟ÷Xʟ=Vᴄ÷Xᴄ

X远远大于R,控比例,V自然也远高于EMF,

在电阻中,电流跟EMF完全同步,换向点在交流基线,

电抗的换向点,却必然在EMF峰值,单用、串并皆如是,不会因谐振而变成像电阻那样的,

谐振时,槽路电流仿如纯电阻,那是R、导线或元件材质电阻成份所致,Xʟ与Xᴄ极性相反,总合效应就是 阻力全失 (注意,换向点位居EMF峰值的本质 死活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