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正反馈电容的作用

楼主:
这是PWM电路通过派型滤波器转换电压的电路。转换后使用运放电压跟随后电路输出。

1、这个电路中的电容C3的作用是什么。

2、电路中的电阻R3是什么作用。

  正反馈的电路相当于比较器,但是由于负反馈比较强烈,整个电路无论何时都为电压跟随器。那这个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
没有R3的话是二阶赛林凯低通滤波器,具体作用你可以查下sally-kay电路,有好多的资料。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此电路是二阶 Sallen and Key 低通滤波器。

【这个电路中的电容C3的作用是什么】

没有C3(开路)的话,这是一个一阶低通滤波(由R1R2和C2构成)。

网友:
【电路中的电阻R3是什么作用】

为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到地的直流通路,以避免运放输入偏置电流造成运放饱和。此电阻只在PWM端没有直流通路时才有用。

网友:
之前见过这种电路结构,一直以为是属于低通滤波结构,但是和常见的低通滤波结构又不太一样,又查找资料说是针对电流信号的低通滤波结构,今天看了看是减小输入偏置电流的?但是这个电阻的选取有这么大吗?假设1nA的偏置电流在2M的电阻上有2mV的压降?

网友:
典型的低通滤波器电路。

具体阶数要看信号源的内阻如何。如果PWM信号源的内阻很低(电压源)则是一个2阶低通滤波器;如果PWM信号源的内阻较高(与R1、R2同数量级或更高)则是一个3阶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