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_第四、五、六部分

楼主:
第二、三部分过了一遍,讲的是电源、运放等,仿真较多,放到后面再仿再写,先写后面的部分。

第四部分:讲的是信号完整性

记录一下阅读过程中的关键点

4.1、怎么减小走线的环路电感

减小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的自感(缩短PCB走线,或增加走线的线宽或线厚)

或者增加信号与返回路径之间的互感(选择介质厚度更薄的PC层叠结构,让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更近,或者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

4.2、微带线与带状线

PCB中的微带线是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传输线(表层走线)

带状线是有两个参考平面(内层走线)

自添加:

用微带线设计滤波器的时候,可以选好滤波器原型,然后在仿真软件中,基于LineCale计算出微带线的尺寸,通过约束,观察S-Parameters曲线,再生成相应的版图,仿真调整。

4.3.、特性阻抗

单位长度电容C

单位长度电感L

特性阻抗Z等于根号下L比C

4.4、阻抗控制

在SI9000根据线宽W、介质厚度h、介电常数、铜箔厚度的调整,使得阻抗设置为50Ω

阻抗匹配:最大功率和最低损耗的平衡点

4.5、等长走线不一定等时

等时:需要合理设计蛇形线的高度和宽度,矮胖走线,相邻走线长度小,串扰就会小。

增加走线之间的间距,3W原则。

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共同构成的干扰:

1减小平行信号走线的长度,尽量做到垂直走线;

2做好阻抗控制和端接;

3使用地线隔离,打地孔,孔的间距小于波长/10

4采用内层带状线走线

4.6、S参数

S11:输入反射系数,也称为输入回波损耗,表示信号从端口1反射回来的能量与入射能量的比值。

S22:输出反射系数,也称为输出回波损耗,表示信号从端口2反射回来的能量与入射能量的比值。

S12:反向传输系数,表示从端口1到端口2的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隔离性能。

S21:正向传输系数,也称为增益/插入损耗,表示从端口2到端口1的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放大或衰减情况。

自添加:S参数在射频、高频上用的多,单位dB,射频单位选用dB的原因,将复杂的乘除运算转换成了加减运算,0dBW = 1W = 30dBm,然后各种加减计算

4.7、端接电阻和阻抗匹配

两种端接方法:

1源端串接电阻,即串联端接:使源端阻抗与传输线特性阻抗匹配

串联端接的特点是低功耗,不会给驱动增加额外的直流负载

2接收端并联电阻,即并联端接:使接收端阻抗与传输线特性阻抗匹配

并联端接的特点是会增加额外的功耗,一定程度上会拉低负载端高电平的幅值

4.8、网铜格

FPC使用网铜铬的原因:因为网铜相比于实铜更软,因此更方便弯折,方便装机。

另一方面是方便控制阻抗,网铜格相比于实铜格可以起到增加阻抗的效果

第五部分:讲的是手机的基带

5.1、锂电池相关

充放电倍率=充放电电流(A)/额定容量(Ah)

3300mAh的电池以3300mA放电电流去放电,1h放完,放电倍率为1C,以330mA放电,10h放完,放电倍率为0.1C

电池电压和电量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所以用电压估计电池的通量是很粗糙的方法。

放电倍率越高,电池能释放出来的容量越低。比如2C和0.2C放电,2C释放1800mAh,而0.2C释放2000mAh到达3V电压。

5.2、电池的电源路径,分四种:

1系统电流大于充电电流:优先从电池流出供电

2系统电流小于充电电流:既能给手机系统供电,又能给电池充电

3只有电池供电:电池

4只有充电器供电:充电器

充电时,电流是从高电压流向低电压的,因此,电流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方向

5.3、EMC电磁兼容性

EMC分为EMS电磁抗扰度(评估自身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和EMI电磁干扰(产生干扰的强度)

解决措施3个方向:干扰源、干扰传播路径和被干扰受体

电场耦合、磁场耦合::

1、增加距离,增加干扰方和受害方距离,可以减小耦合电容,进而降低干扰。

2、缩短耦合长度,减小两条走线平行部分的长度,相当于减少井联电容

3、静电屏蔽,金属接地屏蔽,隔离干扰方和受害方

4、降低干扰源电压

5、在干扰源源端滤波

5.4、实战环节讲了5个PCB布局攻略

1、射频功放与音频布局:大功率PA可能引起回流路径地线电压波动

2、充电与温控:温度的把控

3、CPU与PDN电容

4、易碎封装芯片(跌落、PCB翘曲等)

5、连接器附近的器件布局

5.4、DCDC开关电源电容布局重点

BUCK降压:保证输入电容靠近IC(输入回路)

BOOST升压:保证输出电容靠近IC(输出回路)

第六部分:讲的是测试工具及方法

6.1、使用万用表时注意档位的选取,档位会产生误差,影响对结果的读取

6.2、负载效应

6.3、万用表DC和AC档位的差异

当信号频率超过一定程度后,DC档测得是直流电压,AC档测得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值的1.141/2)

6.4、示波器相关:测量是仍需考虑负载效应

6.5、示波器的应用,以及测试手法:注意接地弹簧和弹簧探针在测试中的应用,可提高测试准确率

6.6、采用ADC测量电池电压时,注意ADC芯片的输入阻抗,以及引起的负载效应

综上,测试过程中需要多多关注负载效应。

网友A:
感觉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第四、五、六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第四、五、六部分了

是的,文中东西很多。铺垫讲述了许多基础知识,然后以手机的电控系统为基础介绍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自己的工程经验,给出问题的分析思路和解决方式,希望能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应用到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