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导通时“地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这是恒流源的保护电路,当电路出现过热时,电路就将进入保护状态。

1、电路出现过热时,是不是说明RL阻值较大使得设备过热。

2、电压VCC的值超D1 +12V的电压,Q1的G极电压是多少。

3、电路出现开路RL无限大,该电路是否可以保护恒流源。

网友:
【这是恒流源的保护电路,当电路出现过热时,电路就将进入保护状态。】

看不出图中哪个元件对温度敏感,所以看不出是怎样保护的。

网友:
【这是恒流源的保护电路,当电路出现过热时,电路就将进入保护状态。】

此图恐有误。图中Q1是个P沟MOS管,这样联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稳压管导通时“地端”电压是多少】

首帖图中有两个稳压管:D1和D3。是哪个稳压管“导通”?

稳压管通常不讲“地端”,请说明是哪个稳压管“导通”时哪一点的电压?

网友:
抱歉,作为一个初学者,无法给予高质量的回答。我参与论坛只是为了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
12V的稳压管应当是并联在GS间,对MOS起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
电路过热通常是负载RL小了,最小就是负载短路了,造成电流过大引起过热,甚至烧坏电子元件了。

网友:
R3应该串联在管子与D3间,

网友:
不考虑误差的话,如果VCC > 12V, Q1的GS电压 = VCC - 12V。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估计也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忽略错误点,RL越小,设备发热。不过R3和D2已经限制了RL通过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估计也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忽略错误点,RL越小,设备发热。不过R3和D2已经限制了RL通过的 ...

这是一个恒流源,当电路的RL变小时对恒流源的输出压力是将输出电压变小,RL变大反而需要提高电压W=IIR,这样恒流源功率反而更大。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保护恒流源。

网友B:
老师好,我的分析如下:

设电源电压VCC=24V,A点的电压Va=12V,那么PMOS的G极电压就是12V,PMOS是关闭状态。RL无电流输出

设电源电压VCC=10V,A点的电压Va=GND,那么PMOS的G极电压就是GND,PMOS是开启状态。RL正常输出

是否VCC小于12V是不是电路就可以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我的分析如下: 设电源电压VCC=24V,A点的电压Va=12V,那么PMOS的G极电压就是12V,PMOS是关闭状 ...

【设电源电压VCC=24V,A点的电压Va=12V,那么PMOS的G极电压就是12V,PMOS是关闭状态】

我在3楼已经说过:“此图恐有误。图中Q1是个P沟MOS管,这样联接,不能正常工作”

功率MOS管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但很多情况并不画出。该二极管对P沟管来说是负极与源极联接,正极与漏极联接。首帖图中,你的P沟MOS管内部二极管正极接CCS端,负极接R3左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