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实践教程》--神经网络

楼主:
      本篇主讲神经网络,涉及感知机、激活函数、计算图、CNN等,以笔记与实践形式展开。

      感知机是最早的监督式学习算法,是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的基础。感知机接收多个输入信号,输出一个信号。

      神经网络由输入层、中间层、输出层结构组成。与感知机不同是多输入多输出。

      激活函数是连接感知机和神经网络的桥梁。神经网络使用的激活函数有 :Sigmoid函数;阶跃函数;ReLU函数。

      神经网络实现:先定义一些符号,如定义权重、神经元及输入层神经元等。在此上各层信号实现传递

      下面用神经网络进行手写数字识别,分别介绍MNIST 数据集、神经网络的推理处理和批处理。过程步骤为:装数据,构建神经网络,训练网络及可视化。

      MNIST数据集由从0到9的数字图像构成。MNIST数据集的一般使用方法是,先用训练图像进行学习,再用学习到的模型衡量能多大程度地对测试图像进行正确的分类。

  • import torch
  • from torch import nn
  • from torch.nn import functional as F
  • from torch import optim
  • import torchvision
  •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ot
  • from utils import plot_image, plot_curve, one_hot, save_data
  • # step1 装数据
  • batch_size = 512
  • # step1. load dataset
  • train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mnist_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 (0.1307,), (0.3081,))
  • ])),
  •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 test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mnist_data/', train=False, download=True,
  •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 (0.1307,), (0.3081,))
  • ])),
  •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False)
  • x,y = next(iter(train_loader))
  • print(x.shape,y.shape,x.min(),y.min())
  • # plot_image(x,y,'sample')
  • # step2 构建神经网络
  • class Net(nn.Module):
  • def __init__(self):
  • super(Net, self).__init__()
  • # xw+b
  • self.fc1 = nn.Linear(28*28, 256)
  • self.fc2 = nn.Linear(256, 64)
  • self.fc3 = nn.Linear(64, 10)
  • def forward(self, x):
  • # x: [b, 1, 28, 28]
  • # h1 = relu(xw1+b1)
  • x = F.relu(self.fc1(x))
  • # h2 = relu(h1w2+b2)
  • x = F.relu(self.fc2(x))
  • # h3 = h2w3+b3
  • x = self.fc3(x)
  • return x
  • def backward(self, x):
  • # x: [b, 1, 28, 28]
  • # h1 = relu(xw1+b1)
  • x = F.relu(self.fc1(x))
  • # h2 = relu(h1w2+b2)
  • x = F.relu(self.fc2(x))
  • # h3 = h2w3+b3
  • x = self.fc3(x)
  • return x
  • # step3 训练网络
  • net = Net()
  • optimizer = optim.SGD(net.parameters(), lr=0.01, momentum=0.9)
  • train_loss = []
  • for epoch in range(10):
  • for idx,(x,y)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 x = x.view(x.size(0),28*28)
  • # =>[b,10]
  • out = net(x)
  • y_onehot = one_hot(y)
  • loss = F.mse_loss(out,y_onehot)
  • optimizer.zero_grad()
  • loss.backward()
  • optimizer.step()
  • train_loss.append(loss.item())
  • if idx %10 ==0:
  • print(epoch,idx,loss.item())
  • # step4 可视化显示
  • save_data(train_loss,'train_loss.csv')
  • plot_curve(train_loss)
  • total_correct = 0
  • for x,y in test_loader:
  • x = x.view(x.size(0),28*28)
  • out = net(x)
  • pred = out.argmax(dim = 1)
  • correct = pred.eq(y).sum().float().item()
  • total_correct+=correct
  • total_num = len(test_loader.dataset)
  • acc = total_correct / total_num
  • print("acuccy",acc)
  • x,y = next(iter(test_loader))
  • out = net(x.view(x.size(0),28*28))
  • pred = out.argmax(dim = 1)
  • plot_image(x,pred,"test")

     仿真运行,第一次会下载MNIST数据集,随后生成可视化训练迭代损失曲线,可以看到是下降趋势,并将数据保存到train_loss.csv文件。

图1:训练迭代损失曲线
图2:测试手写数字识别结果

      可以看到仿真在从0到9一直比对完,然后打印出了准确率。对数字识别很直观。

      计算图可以将计算过程用图形表示,图形指数据结构图,由多节点和边表示。链式法则的定义如下;如果某个函数由复合函数表示,那么其导数可以用构成复合函数的各个函数的导数的乘积表示。将计算图的思路应用于神经网络,把构成神经网络的层作为一个类进行实现。首先,实现对应于激活函数的 ReLU 层和 Sigmoid 层。

       神经网络的训练目的是找到使损失函数的值尽可能小的参数。寻找最优参数的过程称为最优化(Optimization)。在梯度下降算法中,将参数的梯度(导数)作为线索,沿梯度方向更新参数,并不断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找到最优参数,这个过程称为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CNN 可用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场合。CNN 中包含了新的卷积层(Convolution层)和池化层(Pooling层)。卷积层进行卷积运算,卷积运算相当于图像处理中的“滤波器运算”。卷积层有填充、步幅的概念。在进行卷积层的处理前,有时要向输入数据的四周填入固定的数据(比如0等),这称为填充(padding),填充在卷积运算中经常会用到。应用波器的位置间隔称为步幅(stride).

      在神经网络的实现中,卷积运算也可以进行批处理,实现处理的高效化。池化是一种缩小高、宽方向上的空间的运算。

      神经网络部分设计的理论知识比较多,也有比较多的概念与数学公式,更多的学习在于积累与实践,多思考归纳总结勤动手,常读常新,会有很多新的收获。

保持热爱

网友:
单片机用sv编程要啥插件啊,32的芯片是不是要先配置引脚?(刚入行小白)

网友:
是一个系列的贴子吗?

网友:
这个主题现在太热了  谢谢

网友:
这个主题现在很热门  谢谢啦

网友:
好像这个案例成了非常日常的案例。。。。看到了好多遍。。。。

网友:
不对呀,这个utils,应该是另外写的一个utils.py文件呀

网友:
DL世界的hello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