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 开箱及搭建luban-lite开发环境

楼主:
收到【匠芯创D133CBS】已经有几天了,这几天鼓捣这个环境确实让我头皮发麻啊,因为之前都是开发STM32这种单片机的方案,突然来点操作系统方面的,确实让我很不熟悉,在这里首先感谢管理员@刘牧儿的帮忙,分享了一些关于匠芯创D133CBS的一些基础教程,并且通过学习已经发过评测的坛友们的教程,让我很快的学习并且适应了这种开发方式。今天带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开箱及环境配置与搭建,作为笔记留存并且与大家分享。
图1 D13x7寸开发板(D133CBS)
图2 D13x7寸开发板电路布局(D133CBS)
通过电路方面来分享一下,其实D133的外围电路十分的简单,仅需要电源(电源有四个电源域,1.1V/1.8V/2.5V与3.3V电源部分可能设计方面稍微有点麻烦,如果要是能设计到芯片里或者减少几个电源域就好了),时钟与烧录接口,基本就可以组成一个可以独立使用的嵌入式最小系统,当然,它的主要应用是以屏幕驱动显示相关,因此屏驱方面的电路也要设计在里面,不过好在不麻烦。总的来说,电路设计成本方面很低,由于芯片本身就在十块左右,外围电路设计还很简单有性价比,我个人觉得做HMI方案来说,电路简单且有性价比还是很有优势的。
图3 D133CBS开发板电路分析
接下来就是环境搭建了,官方提供了2种环境开发方式一种是baremetal(裸机版本),另一种是基于RTT操作系统的luban-lite,我看官方对于luban-lite的支持力度较高,且我是一个新手,还是跟着官方的脚印前进吧。
在luban-lite文件夹下找到win_env.bat批处理命令,双击进入到cmd命令界面。如果进入到的界面是这样的,建议您处理一下,(我这个提示是指我的文件路径中有中文)不然可能会有奇怪的现象出现。
图4 异常的cmd界面
正确的界面应该是这样的,如图5所示。
图5 正常的cmd界面
当进入到图5的界面,说明路径和环境都是OK的,接下来可以先输入个“list”命令。这个命令是列出luban_lite下的所有的例程,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例程先体验一下。当输入完“list”命令之后,会出现一些例程嘛,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第11个例程,如图6所示,由于我忘记截图了,就找坛友的帖子下截个图,在这里先谢谢啦。选择例程的cmd命令是“lunch 11”这里11是list命令下工程中列出的编号,选择之后,可以输入“me”进入到配置,看看配置是否正确,如图7所示。
图6 选择合适的例程
图7 输入“me”查看例程中的配置
当配置没问题之后,就可以编译了,这里输入“m”就可以正常编译了,第一次编译会很慢,所以需要等一会儿,而且会有一个警告,这里可以不用管。当编译成功之后,就可以在output\d13x_demo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images中找到刚刚编译好的镜像,尾缀是img。
图8 生成img
接下来就是烧录了,烧录需要使用烧录工具AiBurn-1.4.4_Setup_2024-07-29.exe,进入到烧录模式有几种,可以按住uboot按键之后,重新上电,也可以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aicupg”,这里我是选择使用第二种方式,输入指令进入到烧录模式,当输入完成之后,再打开AiBurn-1.4.4的烧录软件,就可以看到设备已经连接字样。这样就可以开始烧录了。
图9 进入到烧录模式并烧录固件
最后,烧录成功之后就可以看到开发板的显示效果了,确实显示效果很棒,显示没有撕裂卡顿等问题,CPU的运行温度也是可以接受的,确实是做HMI的优势方案之一。
图10 烧录成功并显示
总结:在这里总结第一篇开箱的操作,首先搭建环境的时候基本上全是命令行操作,与之前的固件库和keil/IAR的开发方式完全不一样,确实不太习惯,不过用命令行真的是很简单,只要命令输入正确,剩下全靠脚本操作,很happy。其次,通过指令生成的工程之后,可以使用vscode打开并且编辑,也可以使用eclipse调试,这样的话确实可以抵消开发熟悉环境的弊端,因为无论鼓捣单片机还是linux对eclipse和vscode都应该会熟悉一点点。最后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确实觉得这D133的芯片适合做HMI并且可玩性很高,下一节准备实现通讯/基础IO的控制的操作,加油~

nmg

网友:
这是要开始爱上命令行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