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要串联一颗小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开关电源电路中为何需要串联小电阻,起什么作用,在电源中会见到阻值特别小的电阻,通常是0.5-2.2欧姆,它们分别在不同的位置,起到不同的作用。

在电源输入端会串联一颗2.2欧左右的电阻,这样可以限制电容充电电流,还可以起到保险的作用,就是用电阻代替保险管了,节省了一个元件,有短路时,电阻不能通过大电流,就会烧断,不会造成起火。还用用PCB上的铜箔做的很细,代替保险管的,当有大电流时,铜箔很细,不同通过大电流,铜箔就会烧断,保护后级不会扩大故障,这种在小功率的电源中特别常见。

开关电源中还有一个电阻非常小,串联在MOS管的S极R89,这里串的电阻是检流电阻,就是检测变压器初级流过的电流,电源芯片没有检测电流的能力,只能检测电压,就要把流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的电流通过串流的电阻产生电压,把这个电压信号输入到电源芯片中,控制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这里为什么要串联很小的电阻呢,因为串联的电阻大,功率就要大,浪费不必要的电能,影响效率,根据电源芯片的输入保护电压是一定的,电阻越大,电源的过流保护点容易保护,这个电阻是根据电源的功率来设计的,功率越大,电阻越小,所以常见的电阻比较小。

在电磁炉路中也有一个2.2欧3W的电阻,也是起到保险的作用,都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设计的。

还有的就是0欧姆电阻,一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短上不就可以了吗?实际也是一个保险电阻,当后级电路有短路,电阻就会烧断,还有就是在单面PCB电路板的直插0欧姆电阻,是用作跳线的作用,单面板只能单面走线,有的地方绕不开,就需要跳线,有的用跳线,有的直接用0欧姆电阻。

还有就是0欧姆电阻在调试时使用,在每一个电路模块的电源串联一颗电阻,当调式时,断开其它的电阻,只连接这一颗电阻,就可以单独调试,尤其在批量的电路板时,某一点可以时断开,也可以是短路,据根据需要,是否焊接这个0欧姆电阻。

经常在电路中遇到小阻值的电阻,每个电阻在每个位置的不同,它的叫法和功能也不同,常见的小电阻就是用于保险的电阻,保险电阻,检测电流大小的电阻,检流电阻。

-- End --

声明:本号对所有原创、转载文章的陈述与观点均保持中立,推送文章仅供读者学习和交流。文章、图片等版权归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
好像还有分割信号的作用,毕竟 铜箔和电阻还是材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