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st-link2调试器和stm32cubeide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

楼主:
     最近用st-link2调试器和stm32cubeide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

我用的板子是stm32f0308-disco ,调试器也是用这个板子上的调试器。

用STM32 ST-LINK Utility对这个板子上的芯片操作没有问题。

用stm32cubeide对板子操作也没问题。而且stm32cubeide下载进去的数据在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看到

但是用这个板子的st-link 对新做的产品板的stm32f051的芯片(应该是近3年买的吧)操作。

只能用stm32cubeide和STM32CubeProgrammer读取和烧写,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不上。

是st-link板太老还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软件太旧了,不支持新型号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IAR比这还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太旧了,不支持新型号

STM32 ST-LINK Utility 我下载的最新官网的。 芯片可能版本不一样。

ST-LINK估计太老了,但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号。 而且stm32cubeide 和stm32cubeprogramer可以用就STM32 ST-LINK Utility不行。而且还比较喜欢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自家的东西还是要支持一下吧。

这段时间都只好用stm32cubeprogram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我下载的最新官网的。 芯片可能版本不一样。 ST-LINK估计太老了,但可以升级 ...

STM32 ST-LINK Utility 属于被ST放弃了的软件,已经不再继续维护和升级了,还有 dfuse 等软件也是一样,功能都集成到stm32cubeprogramer了。不过我也一样不太喜欢用stm32cubeprogramer,还是以前的软件操作简单,直观方便。

网友:
今天又到官网上下了最新的STM32 ST-LINK Utility 4.6.0安装了一下,竟然好了。

上次的也是STM32 ST-LINK Utility 4.6.0 .不知道为啥。

网友:
STM32 ST-LINK Utility使用时先连接好再插USB就能识别,因为直接在上电时尝试了连接,

如果先插USB的LINK ,然后再插用户板,则有时需要按RESET然后现在,以后就好了,因为已经连接上了,并且处于连接状态了。贴别时**的STLINK,经常需要插拔才能连接上。

网友:
不要钱的东西,可了劲的升!经验,不要问为什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