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端接到PE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一个DC-DC全桥电源现场,控制电路用了一个开关电源单独供电,接线时+24V对COM接到了+24V对PE,但是还能用,过了很长时间才出现问题,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24V主要用作控制回路的供电电源,给运放什么的供电。

网友:
先搞清楚这几个东西
保护性接地,就是PE,是与大地或机壳直接相连,起到安全保护作用的接地。
公共端,一般是COM标识,多个回路共用的公共“地”,实际上COM表示的只是多个回路低压端/负极所接的公共点,不一定与大地等电位。

网友:
还有,经常用的
接地,通用的是GND标识,和COM类似,也是共用地,但只有接地的含义,不可能也不会用于代指正极、高压端。

网友:
公共端接到PE端,即地线,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应用中,地线可能会存在电压降,电源端和地端之间的电压差,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或,地线可能会受到噪声干扰

这就是“ 过了很长时间才出现问题 ”的可能原因

如果想真实的知道什么原因,可以做个试验,进行监控,看负载是什么状态,或供电是什么状态时,出现问题,这个完全可以做。

网友:
三相380V供电的地线有可能是有大的干扰存在,三相电源接好后,按规定是要接三相系统的地线,如果发现是干扰大了,设备之间的接地照样连接好,但是三相电源的地线的连接断开,再开机看干扰有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三相电源的地线后干扰消除了,就是地线上的干扰电压比较大了。

设备的地线还是需要的,可以做一个独立的接地极,单独接地。

网友:
先看一下COM, PE,GND在实际电路中是怎么设计和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