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1.初识 Arduino R4

楼主:
本次EE 联合 得捷 举办的 Follow me 活动指定使用 Arduino R4 开发板,板子虽未到手,但收集了一些资料,如下为记录:

官网资料:UNO R4 WiFi | Arduino Documentation

在该网页可以得到 UNO R4 的基本信息,包括原理图规格书、LAYOUT 资料、各外设模块使用教程

下边根据原理图和规格书对这块 UNO R4 硬件做简要分析:

1 基本信息

UNO R4 主MCU 为来自 瑞萨电子 的 R7FA4M1AB3CFM#AA0,主频 48Mhz,Cortex-M4 架构,拥有 256Kb Flash、32Kb SRAM 和 8Kb EEPROM

内部带有实时时钟模块、14bit 的ADC,12bit 的DAC,比较器模块

对外通信接口有 UART(D0,D1),  SPI(D10-D13), I2C(A4,A5), CAN(D4,D5)

和其他版本的 Arduino 不同,UNO R4 板上搭载了一块 ESP32-S3,用于 蓝牙 wifi 通信,可玩性更高;且预留有接头可对 ESP32 单独调试

需要注意的是,R7FA4M1AB3CFM#AA0 使用 5V 电平,ESP32 使用的是 3v3 电平,UNO R4 各IO 输出也为 5V 电平;

如果使用的外设模块最高输入电压只有3v3,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如使用TXB0108DQSR/CD4050)

或者一劳永逸地,将板载 LDO/BUCK/TYPE-C 电源修改为 3V3 输出

另外还要注意,MCU GPIO 最大输入电流只有 8mA

2 原理图分析:

2.1 供电

BUCK 供电

通过电源插头可以输入 6~24V 电压,经过 BUCK 芯片后转化为 5V 供电

BUCK 芯片使用的是 瑞萨电子 的 ISL854102FRZ-T, 这是一款宽输入电压范围 (3V~40V)、可持续输出  1.2A 电流的同步降压型芯片

https://www.renesas.com/us/en/document/dst/isl854102-datasheet

使用分压电阻将输出电压调配到 5V;使用 60V/2A 的肖特基二极管 PMEG6020AELRX 将BUCK 的5V 和 USB 5V 隔开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PMEG6020AELR.pdf

5V 电压经过 LDO 转换出3V3给 ESP32 模块使用,LDO 为来自圣邦微的 GSGM2205-3.3XKC3

SGM2205-3.3XKC3G/TR_SGMICRO(圣邦微)-SGM2205-3.3XKC3G/TR中文资料_PDF手册_价格-立创商城 (szlcsc.com)

USB 供电

USB 接口也是一大更新,与时俱进使用了 TYPEP-C 接口;在 提供 5V 电压的同时,可以通过模拟开关NLASB3157DFT2G选择与 RA4M1 或是 ESP32 模块的连接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nlasb3157-d.pdf

默认RA4M1 通过 ESP32 的USB 进行编程;如果将RA4M1 的PIN P408 设置为输出高电平,或者将焊盘 SJ1 短接,就能通过 USB 和 RA4M1 直接通信

USB 接口使用 PRTR5V0U2X,215 这颗 TVS 进行保护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PRTR5V0U2X.pdf

2.2 主MCU

RA4M1 功能挺强大,从最小系统角度看,使用的是 内部晶振,SWD 接口没有开放

5V 宽电压供电别树一格(遇到过一个是STC, 一个是凌鸥MCU)

带有的电容触摸按键管理单元和 段LCD 模块,可惜在这次的板上没有体现

https://www.renesas.com/us/en/document/dst/ra4m1-group-datasheet

2.3 ESP 模块

ESP 模块使用的是来自 乐鑫 的 ESP32-S3-MINI-1-N8,引出DEBUG 接口可进行调试,个人理解是用于刷写固件

调试PIN 定义如下:

外设模块和 GPIO 没怎么引出,甚是可惜

https://www.espressif.com.cn/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tion/esp32-s3-mini-1_mini-1u_datasheet_en.pdf

5V 转3v3 电平芯片是来自 TI 的 TXB0108DQSR

TXB0108DQSR_TI(德州仪器)-TXB0108DQSR中文资料_PDF手册_价格-立创商城 (szlcsc.com)

2.4 指示灯

一个黄色灯指示 ESP 模块的数据发送,两外两个黄色灯分别指示RA4M1 模块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留意到两者的亮灯灭灯逻辑是相反的;也可以用于 GPIO 指示用

绿色的灯用于指示 5V 电源供电

2.5 复位按键

板载右上角的按键被按下后,给到 RAM41 RESET PIN 低电平,实现复位功能

2.6 电平转换

使用 2N7002 小功率 MOS 管实现5V 电平转3V3 电平,用于外部 II2C 通信;

加保险丝确保对外供电安全

2.7 矩阵灯

使用 11 个GPIO 构成的 8*12 矩阵灯,以灯1 灯2 为例,当ROW0 为高电平 ROW1 为低电平时,灯1 亮灯2灭,反之则灯1灭灯2 亮

具体如何取模构成自己想要的图案,后续再研究

3 PIN 分配

4 其他资料

可以通过 Arduino IDE 进行编程,通过 Arduino Web Editor 在线编程,通过 Arduino IoT 云记录传感器数据

官网还有 工程 Hub, 库资源,在线商场供开发参考

所有出厂开发板自带有 Bootloader, 在无法通过USB 连接开发板时,开机后双击复位按键可以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uno r4

uno r4

网友:
马上就收到了,莫要着急,我好像没有报名

网友:
我买了R4,本来想替换R3,R3可以用mixly做程序,但是R4不行,所以还是用R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