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过程打不打过孔

楼主:
设计板子时差最后一条连线,打两个孔绕开就能连接,但是导师看了后把板子重画了为了避免打孔,过孔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
过孔有电感效应,还容易不通电。

网友:
可能引入额外的电感、对地的寄生电容
还可能成为电磁干扰的源或路径

尽量少打过孔

网友:
这个主要看需求,是个什么板子啊,要是普通板子随便打,多层板还需要通过打孔连接上下的底层呢

网友:
电路板打过孔没那么多讲究,一千多个元器件的控制器不打过孔不可能搞得定。

网友:
也许你导师为了精益求精吧。你这个一个很抽象的问一下过孔问题。肯定也说不上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但大部分过孔没那么讲究。

网友:
过孔的导通性低于铜线,您可以计算一下过孔的铜截面积与铜线的截面积,针对电源类线一般能不打过孔就不打过孔,

网友:
普通板子无所谓打孔,但是导师的目的是让学生即便是简单的板子也尽量不打孔,这才是好导师,就像小学的时候,题目从1加到100等于多少,学生会在草稿上慢慢加,而老师会告诉你1跟99是100,2跟98是100,...这样一共有50个100,最后还剩1个50,所以等于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