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其他元件模拟一个耗尽型MOS管

楼主:
我们一般用增强型MOS管做开关,能满足一般的电源控制要求。但是如果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机器断电后快速泄放各路电源中电容残留的余电(防止关机后开机时间间隔太短造成CPU初始化不成功)。

增强型MOS管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使用耗尽型MOS管,在电源断电时就存在导电沟道,电源残余电荷可以直接从沟道释放。 但是目前耗尽型MOS管太小众了,网上几乎搜不到供应商。那能不能用其他器件搭建电路来模拟一个耗尽型MOS管呢?

网友A:
CPU一个脚检测是否断电,如果断电,驱动一个晶体管或继电器进行能量泄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一个脚检测是否断电,如果断电,驱动一个晶体管或继电器进行能量泄放。

这个应该很难实现,当断电的时候电压下降了很难保证CPU还能检测晶体管和驱动晶体管继电器

网友C:
应该把精力放在,,,防止关机后开机时间间隔太短造成CPU初始化不成功,这个问题上

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耗尽型MOS管上。。

你可以上一个看门狗,新的CPU有电压检测功能,也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你说的是51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精力放在,,,防止关机后开机时间间隔太短造成CPU初始化不成功,这个问题上 而不是把精力放在, ...

没有你想得这么简单,CPU是有POR上电复位没错,但是这个特性是用来做正常的上电复位的,对于余电泄放不干净的问题是没有用的

网友D:
还是应该把复位电路做可靠吧。也就是只要电压低于能工作的范围就复位。而且复位可以留够一些时间,可以防止电压波动。

好像有一些看门狗芯片有这些功能。但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应该把复位电路做可靠吧。也就是只要电压低于能工作的范围就复位。而且复位可以留够一些时间,可以防止 ...

复位也只是针对CPU核心,比如有个1.8V IO的电源,它的余电放不干净,复位芯片给CPU复位也没有效果,IO一样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感觉考虑方向偏了,如果需要快速将控制系统中电容的电荷释放,可以设计一个放电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难实现,当断电的时候电压下降了很难保证CPU还能检测晶体管和驱动晶体管继电器

模电数电学好了,这个一点儿都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电数电学好了,这个一点儿都不难。

你这样说就很宽泛了,实际最接近的是常闭型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就很宽泛了,实际最接近的是常闭型继电器

常闭触点,你能确保上电时能及时断开么?会不会出现大电流。

网友:
耗尽型的MOSFET还是有产品的,英飞凌和微芯,国内厂家都有

网友:
防止关机后开机时间间隔太短造成CPU初始化不成功

可以关机时间长了些才开机呀。

网友:
功率摩丝管工作状态就快通快断,取决于管子的极间电容很小。就是说管子的导通时间是远小于大电容的放电时间的。

你想把大电容的放电时间缩小到与管子的通断时间相当是做不到的。

网友:
继电器触点的通断时间是远大于电子元件的通断时间。并且通断电流大了,机械触点产生的电弧会产生损伤,影响使用寿命的。

在工控电路上,频率高动作的交流接触器,继电器都被固态继电器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