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含有较多噪声该如何处理判断?

楼主:
逆变器的低端电流检测,用的是6毫欧的低值电阻,测量时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就像这样噪声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区分哪个是实际信号,哪个是干扰,哪个是示波器底噪带来的影响?信号幅度最大值为0.006*5*2*2=120mV,但是看到信号幅度竟然有这么大。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台设备的输出有故障,找几台新的或好的,同样的条件测量同样的波形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了,正常的输出噪声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台设备的输出有故障,找几台新的或好的,同样的条件测量同样的波形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了,正常 ...

几台设备都一样,就是噪声很大,干扰也很大

网友:
我维修振动台的功放时,没有加输入信号,LF311比较器输出的方波就是占空比是50%,这时桥式放大器能电工作输出的直流电压通常是在50mVDC以下, 交流输出电压通常是在0.4V以下。

网友A:
桥式放大器本身工作正常,出现输出噪声大,依我的维修经验来说有下面的原因

第一是管子本身不好,

第二是驱动板的隔离电源的纹波大,自带噪声了。换电源模块。

第三是信号放大的运放产生了自激振荡等问题。

第四是输出信号的反馈量太大了。

网友:
这样的波形跟测试方法也有关系,缩短测量引线并且弄成双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式放大器本身工作正常,出现输出噪声大,依我的维修经验来说有下面的原因 第一是管子本身不好, 第 ...

不是驱动信号,驱动要是这样早炸机了,是一个逆变桥低端低值电阻的检测信号,低值电阻检测电流,我引出两条比较短的线测量其两端电压,用的差分探针,测出来的波形就是这样,当然是在逆变器开机时才会有这种波形,低值电阻直接串联在主回路上的

网友A:
你这个电阻相当 是电流采样用的,那你测量出来的波形应该和管子的输出波形相同了。应该是个小电压的方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阻相当 是电流采样用的,那你测量出来的波形应该和管子的输出波形相同了。应该是个小电压的方波了 ...

看波形主要是杂波太多,峰值还很大,远大于在低值电阻上的电压降,电阻上的电压是5A*0.006Ω*1.414大约就是42mV,正负加起来不会超过100mV,但是现在看波形

网友A:
0.006Ω有这么小的电阻呀,可以测量Vds间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6Ω有这么小的电阻呀,可以测量Vds间的波形

这个低值电阻主要用来进行电流采样,根据其电压波形选型运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