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上的吸收电路原理和选型设计?

楼主:
针对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在动作时产生的峰值较大的窄脉冲,会对电路的其他设备产生干扰甚至造成故障,一般是在接触器上并联反向二极管吸收电路或者反向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串联、并联RC吸收电路,达到吸收接触器通断时的脉冲,这些器件应该怎么选型?尤其对于要洗手的脉冲频率?

网友A:
你是要吸收接触器绕组动作时的脉冲,还是要吸收触点动作时的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吸收接触器绕组动作时的脉冲,还是要吸收触点动作时的脉冲?

触点动作是的脉冲,一般来说触点是串联在主回路中的对其他设备影响更大

网友:
触点部分应该是触点接触阻抗非理想状态(瞬间完全导通/断开)导致的打火现象,可以用电子功率管(triac / MOSFET)并联在触点,并且电子开关优先于继电器导通,晚于继电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点动作是的脉冲,一般来说触点是串联在主回路中的对其他设备影响更大

触点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使用“并联反向二极管吸收电路”,无论触点流过的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点动作是的脉冲,一般来说触点是串联在主回路中的对其他设备影响更大

触点动作产生的脉冲形式的干扰,通常使用合适的压敏电阻并联在触点两端来抑制过电压。